[JMicron] JMF616/617开卡缺固件及报错问题处理

楼主(2019-10-20):
1,量产机型:JMF617主板+JS29F16B08CCME3 (2CE)
2,故障现象量产报错,无固件,找不到F。
3,处理方式:(如下)

一;准备工具:
   一根质量好的数据线,一个开卡器,主控为JM20329,买个加强版的,开卡成功率与兼容性会高一些。

二;需要开卡的主控板

   这三块板是在论坛积分商城买的,拆件板,有些掉阻容件,10元一块,都能识别,遂买了三块,拆一保二。JMF617的很久之前的板子了,还仅支持SATA2,开始没复习功课,图便宜就买了。

三;开始开卡
    F不能乱贴,先找到U8,这个封装位,贴第一片,都可以识别。
先拿JMF605的量产工具,按如图所示,勾选,这里要注意几个问题;
1,如果不是第一次开卡,建议,TEST内的选项都不要√,仅勾选preformat,download这两个选项,
preformat的右侧擦除选择Erase Search ,download的右侧打钩STAT,USB;这样成功率会高一些。
2,在Flash setting 选择AUTO检测,如无自己所贴的F,则在文件夹里的F表中添加自己的F参数。按顺序添加,序号不要写错,否则软件是识别不到的。
3,重点来了,在Channel一栏中,默认先1通道开卡。Bank 不变。在616与617的量产工具中,选1,2通道,会提示没有BIN固件。选4,6,8就不会报错。(关键所在)所以,我的做法是,先拿605的量产工具过第一片。再补上其余7片F。Channel选择8通道,你只有4片就选择4通道。补上F后,用617的开卡工具开卡。就不会报错。可顺利开卡。

这样子开卡PASS后,我没来得及截图。16G的F量成了14G左右,不管先。跑个分。单片。差不多就这个速度。

四;补齐其余F
   咸鱼买的,卖家只有6片,还有2片被他拿去搞U盘送人了,我被迫只能开4个通道。60G。这次用616/617的量产软件开卡,按照上面的教程,勾选。可PASS。

跑个分,有点产不忍赌。速度没提升多少,我不晓得这个速度算不算正常。

五;结束语
   这个事情搁置了很久,之前因为一直报错提示无固件,让我无从下手,今天中午逛论坛 发现了这位大佬的帖子,决定再拿出来研究一下。及谈谈自己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感觉SSD这个水比较深。有哪位坛友还有我这个F的,我想再购买两块,补齐120G。有的请留言与我,谢谢。

网友:
我好想有个617还是667的板子,45收来的,64G锁盘,颗粒拆了作U盘

网友A:
ccme3 的id应该和ccme1 2一样的,楼主可以收2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me3 的id应该和ccme1 2一样的,楼主可以收2片

我没那个ID,不太清楚哦。

网友(2022-06-19):
楼主 请问宇瞻这个板子 开卡短接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