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之前坏的totolink n6迷你路由,原来是电容坏了

楼主(2019-10-20):
原拆机贴在这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1088
故障无限重启,闲来无事研究一下,插上电源,测3.3v电容的两脚电压,一直在跳动,最高也没跳到3.3v,但是电容看着正常没鼓包啊,拿出一个大电解电容,并到3.3v电容上,无限重启有很大改善,一分多钟才重启一次,恩,看来电容有点问题,然后在5v电容是并上大电容,路由居然好了,看来应该是电容出问题了,手头没有办法测电容,那就直接换吧。两个电容折下来,全都是16v100uf的,貌似是磕头(ketou)牌?手机没有合适的,从90年代的蝴蝶收音机板上找到一个东风牌6.3v47uf的电容,凑合用,又从一个老的日本录音机里找到一个10v100uf的你吃糠(nichicon),就这两个,换上之后,路由完全正常使用,开迅雷下载大文件测试也非常稳定,看来是搞定了,这路由也没哈用了,先收起来吧。

网友A:
维修的时候经常遇到电容坏了可是外观看起来好好地。

网友B:
万用表  量电容容量。

网友C:
楼主的料板都够老的!

网友D:
遇到电容坏的都是爆了才坏的,这外观好好的就坏了,想不通

网友E:
测电容只有用电桥测量才准确。从外观和容量上根本判断不了电容的好坏

网友F:
那是ketuo深圳科拓微电子有限公司,不是磕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时候经常遇到电容坏了可是外观看起来好好地。

以前不相信,这回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  量电容容量。

我的万用表太垃圾,量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料板都够老的!

哈哈,确实老,就这两块料版,刚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电容坏的都是爆了才坏的,这外观好好的就坏了,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电容只有用电桥测量才准确。从外观和容量上根本判断不了电容的好坏

说的对,业余人士,没有电桥,随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ketuo深圳科拓微电子有限公司,不是磕头

哎,观察不仔细,我就说怎么百度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业余人士,没有电桥,随便玩玩

晶体管测试仪可以看ESR,能判断电容好坏,那个便宜,至少能知道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