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固态光耦继电器的线路切换图,基础差,瘾又大,各位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9-10-20):
想做个多路音频信号切换的小东西,画了个固态光耦继电器的线路切换图,基础差,瘾又大,各位大神帮看看。

想法是MCU高电平,Q2导通驱动两个光耦二极管,Q1状态截止。反之低电平Q1导通,Q2状态截止。从而实现类似DPDT开关的功能,各位帮看看这个控制电路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

网友A:
q2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位置不对~

光耦端应该接在q2的集电极对吗?我是担心低电平时,pnp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达不到互相切换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端应该接在q2的集电极对吗?我是担心低电平时,pnp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达不到互相切换的目的 ...

对,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端应该接在q2的集电极对吗?我是担心低电平时,pnp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达不到互相切换的目的 ...

请教师傅,为什么担心PNP管在低电平时达不到饱和态?此担心的原理何在呢?

网友(2019-11-23):
我直接用5v固态继电器搞定了,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