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xl6009升压模块芯片被换成了6010

楼主(2019-10-20):
网购的升压模块芯片型号被划,测试工作频率为180khz。
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xl6010.
而且淘宝上的参数不准确。

网友A:
连打磨都偷懒,那帮奸商还会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打磨都偷懒,那帮奸商还会做啥

能够估计原来型号,6010或6019,通过测量频率,推测为6010。
所以最大输出为5A60V。
6009为4A60V,频率4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