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简易试验电源

楼主(2019-10-20):
2个18650串联由升压模块升压,然后经3r33调压,并且用小表头显示电压和电流。
小表头供电是拆的车用的小电源。

网友A:
电压电流参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参数如何?

小表头范围20V2A,3r33输出可到20V3A,输入最大23V。
如果需要20V以上电压,可以单独用升压模块,可以到3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