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戴尔670W服务器电源改可调的方法公布

楼主(2019-10-20):
坛友送的戴尔670W服务器电源,求改可调方法,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19
因为懒,偶尔空余才研究,都个把月了,今天才交作业。
该电源的反馈兼保护经过一个IC叫做DNA1006,全网找了许久都没有资料,一气之下直接断了它联系。

这是抄电路自己简单画的部分
整体的拆机图就不多发了,可以找原帖,直接发怎么改的吧
断掉保护

串个2.2K电阻是为了调到14V,范围是5~14.不串此的话可调范围是2.5~12V

这里接上也是为了去保护
这个图可以清晰一点
很抱歉暂时没有合适的负载做更多的测试
以其全桥移相的拓扑估计,调整的电压偏离设计电压越多,总输出功率会越低。比如14V输出的话应该在500多W吧。
至于修改电流为可调,有思路,稍复杂还没有动手。发个图给大家参考
欢迎讨论。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6

网友:
邓大婶一出手就知有木有

网友:
这样改,下限是2.5V?

网友:
改可调方案有了,就差电源了

网友:
服务器电源静态太耗电

网友:
这个电源我是用它来带动加热板的。在实际使用记得做好散热,原因是带载300w 的加热板时间长了会过热触发保护自动停机。看到你去掉了保护,不知道这个保护是否包含温控部分,如果保护部分有温控,那么带大负载的情况下过热后就不会停机了,导致炸鸡,那会很壮观。

网友:
谢谢分享,邓大师出马哈哈,支持一下

网友:
可调范围还是窄

网友:
谢谢分享。大湿果然厉害。。。。。。。

网友:
这个好复杂啊

网友:
百度了一下,瑞萨的芯片,官网找不到,估计是订制芯片

网友:
你老兄改电源真是厉害,俺一直准备自己改一个,都几年了还没有开工

网友(2020-02-13):
有一个大水牛,还没改

网友:
下午马上试一试

网友:
高手,最怕就是电源了,一不小心就boom了

网友(2020-04-01):
老哥惠普的服务器电源想改到13点几伏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