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台到手后 30 天就坏的昆图 LED 台灯,发现上当了……

楼主(2019-10-20):
以前老论坛里有人推过 9.9 包邮的 OPPLE 夹子台灯(含拆解),当时个人跟风买过一个,感觉很不错,想要再买一个时,已经没有优惠了。

后来正好恰逢双 12 的优惠,发现类似的灯有一家也在搞活动,价格也差不多 10.9 包邮,就入手了一个。

本以为差不多价位的东西,质量应该也差不多才对……

但没想到这灯只用到 1 月 12 号就坏了,前后正好 30 天。

具体表现为怎么充电都不行,拔掉充电头灯就断电了。后来这灯就一直插着当有线灯用……

正好这次买零件的店里有锂电池,其大小和那个台灯的电池仓差不多大,所以就买回来修理这台灯。

============= 拆解篇 =============

主体

触控区

标准 USB 充电口,好在有送线……

底部 4 个胶垫

拆开即可见螺丝

这就是此灯使用的电池,这个电池不但供电,同时也充当了配重。
非常奇怪的电池,某宝上都搜不到对应品牌和型号。

触控开关的弹簧,下面印刷有 2016-05-03 的字样,应该是生产日期?

这就是此灯的控制主板(明眼人应该已经知道它坑爹在哪里)。
为什么要说上当?可以看下面的修理篇……

主控芯片是 XSG8(Q5S00PG2),同样搜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

灯头部分

拆柔光灯罩时悲剧了,卡扣断了一个。

这卡扣有多大?就是这么小……

看了一下另一侧好的卡扣,卡扣居然不是相同的厚度,最薄的地方简直薄如蝉翼啊!

灯板,一共是 20 颗灯珠。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看着不像 5370……

背面是铝的,这点还算厚道。

想把柔光罩装回去时,又悲剧了,支柱断了一个……

============= 修理篇 1 =============

这就是打算用来修理的电池,型号是 103450,大小是 1800mAh,自带电池保护板。

新老电池的大小对比

放上去看了一下,宽度正好,长度略有不够。不过也找不到更好的电池了……

顺便把控制板拆下,翻过来看了一下,果然背面什么零件都没有……

找了一个 XH2.54 的 2P 座,制作了一根电线焊接到了主板上。

这就是拆下来的老电池,上面有个小盖子,拿掉后有两个黑色的帽子。
帽子可以拔下来,能看到两个孔,莫非是让你自己灌装电池液?!

如此这般修理后,灯也正常了,正高兴呢,到了晚上却发现了一个诡异的问题……
就算不开灯,指示灯也会有微微的亮光(俗称鬼火)!

现在分析电路查找原因,这里我拍了一张非常清楚的主控电路图。

可以看到,USB 5V 进来之后,分了两路,一路给指示灯,一路给锂电池。

没错,就是 5V 直充电池的!!!

这里使用了一个 SS14 二极管,主要就是为了防倒流(不充电时,防止指示灯会因为锂电池供电而点亮)。

同时因为会有 0.7V 的压降,所以给电池充电的实际电压是 4.2V 左右。

然后,5V 就直接流向了 LED 灯板的正级,而负级则通过触控来控制,电池供电时也是一样的。

居然把电源的开关做到了负极上?!

就是因为这个坑爹的电路设计,会存在鬼火,同时我推测原本的电池也没有保护板。

所以在不知不觉下,电池会过放(放电过度),就彻底损坏了,导致灯再也无法点亮。

============= 修理篇 2 =============

本来也没怎么在意这鬼火,想来这次买的电池带了保护板,一点点亮耗电应该也不多吧……

可是第二次想用这灯时,结果又不亮了。火大!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的修理……

找了一块不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充电板,拆了原本的 SS14 二极管,将其整合到了电路上。

测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彻底消除了鬼火问题,充电时也有了指示灯。

总结这灯有几个坑爹的地方:
1、没有任何的电池充电电路
2、自带电池没有保护板
3、开关在负极,导致指示灯会有鬼火(不开灯也耗电)

第二和第三点就是导致这灯彻底损坏的元凶!

网友A:
原带的是铅酸电池,这种垃圾台灯一直用这种垃圾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带的是铅酸电池,这种垃圾台灯一直用这种垃圾电池

铅酸电池怎么看是否带了保护板?

网友:
他这个原配是铅酸蓄电池,锂电池比铅酸电池娇贵,铅酸电池直接一个二极管一个限流电阻就能充,比较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怎么看是否带了保护板?

这种用的铅酸电池就不存在保护板,二极管隔离顺便降压0.5V左右,直接冲,很多限流电阻都没有的
铅酸电池2*2=4V 正常充满4.6V以上了

网友B:
10.9 包邮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铅酸电池而已,充电没那么高要求,usb5V进来加一个二极管降压就够了,你换锂电整个充电线路都得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9 包邮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OPPLE 的灯比它还便宜 1 元,东西就很好,到现在都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OPPLE 的灯比它还便宜 1 元,东西就很好,到现在都没坏……

OPPLE 的灯现在卖19.9元,前段时间才帮同事买了几个,内部用的18650锂电,还带开关,可以关断电池供地回路。淘宝搜索店铺:欧普照明官方旗舰店,欧普充电台灯LED护眼灯夹子灯,选择特价19.9元这款。

网友:
铅酸电池,这品牌的台灯也太抠了吧

网友C:
想得太简单了,这种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大电流压降才会是0.6V左右,小电流下压降只有0.2-0.3V左右,充电时间一长必定过充。看看Datasheet就明白了。所以最好改成TP4056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得太简单了,这种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大电流压降才会是0.6V左右,小电流下压降只有0.2-0.3V左右,充电 ...

已经改了,见倒数第二张图片……

网友:
现在十块左右台灯都是这个设计,之前也改过一个,换了块旧手机电池加了个破充电宝主板,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太亮了,索性直接把底座拆了,插在一个坏了的罗马仕充电宝上了,加了块4056板子,用的是以前的灯板(带触摸开关)没有加电池保护板,毕竟20000毫安不是盖的,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台灯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PPLE 的灯比它还便宜 1 元,东西就很好,到现在都没坏……

你就别抱怨了 我买了个15块和你的基本一样 我自己加充电板换锂电池的

网友:
TP4056发热很大的,不加散热片会过热降流,想充满1800毫安的电池起码要3个小时以上
我改的台灯用2200毫安的18650电池TP4056加了散热片充满也要近3个多小时

网友:
看电池就知道是走量货

网友:
辣鸡铅酸蓄电池,哈哈,安慰

网友:
估计模具用的塑料是回收的,不然咋这么容易断。控制成本呢,没啥好说的。

网友:
超贝台灯也是有鬼火,铅酸电池,电路是不是一样没印象了。有空也改改。

网友:
和我的台灯模具一模一样,改装后那铅酸电池的位置正好放两节18650,,

充满电感觉能用好几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