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闪了腰】换个漏保而已!

楼主(2019-10-20):
漏保“每月按一次”从未按过。前一阵无聊去按,发现不怎么灵了。有D友认为是测试按钮接触不良可能性大(今天换下来,喷wd40,也一样)。但我依旧同感按钮触点氧化概率大,坚信触发电路没那么容易坏。
可是既然意识到经常测试的必要性,那么总该换个灵光的。其他D友建议的触碰潮湿墙壁测试法,总归不靠谱。毕竟测试有2个目的:一,能跳;二,按额定动作电流跳。

犹豫很多天,还是动手换。打开入户箱,各路空气开关和漏保是排列在导轨上的,这个大家都熟悉:

背后有卡扣,单路空开一般1个扣,双路2个扣:

卡扣下方有拉环,一字螺丝刀插进去下拉,可以脱扣。我看了新买的漏保,背后是两个拉环。于是一左一右用螺丝刀去插:

右侧的负载端看进去,拉环可见。左侧却带了帽子,得把左边的空开接线拧下,斜插进去才能卡住一点拉环。接线箱高度约1.9米,电也断了,全靠手电。插了半天,明明都到位,却始终出不来。

妈蛋,腰累。上梯子,还是不行。最后心想反个方向,手拿住漏保,往上提溜试试看。用点儿巧劲,果然一下就成了。翻过来一看,坑啊,旧的德力西背后是3个扣

其实西门子施耐德等货,右侧负载端是做实的,看不见背后。对于初次接触者,断了拉环的念想,也许更快:

国产的,一般为了省点塑料?当然好处也有,高端货大概安装位置也宽敞,如果入户箱很小,国产的反而有利于接线。

网友A:
准备盏带线的白炽灯错开对碰上端和下端.不跳闸就是坏的.

网友B:
把地线,零线 对接,跳了就是正常的,没跳,要么没地线,要么漏保空开坏。

事先要确认好哪一根是火线,要把它排除出去,不然就等着巨响和火花四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盏带线的白炽灯错开对碰上端和下端.不跳闸就是坏的.

谢谢建议。不过能跳,不代表能按照10ma或者30ma跳啊。算了,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地线,零线 对接,跳了就是正常的,没跳,要么没地线,要么漏保空开坏。

事先要确认好哪一根是火线,要 ...

还有这操作?啥原理

网友:
白炽灯电流太大,一般使用个7K左右的电阻实验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操作?啥原理

零线和地并不是一条线,两者之间也有电压,有电压就有电流。零线接地线,零线上也就有了电流,而火线上却没有电流,这样就会造成 检测电路动作,就会跳闸。

这个是我装修我家房子的时候偶然发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操作?啥原理

这要是都不跳还怎么保护人?人触电的时候就相当于以人体接通了大地,一点点电流就跳了。我触电不止一次了,证明了我家漏保是好的,哈哈哈哈!还试过用接地的烙铁去焊零钱也一样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是都不跳还怎么保护人?人触电的时候就相当于以人体接通了大地,一点点电流就跳了。我触电不止一次了 ...

他是说零线接地线。理论上应该等电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说零线接地线。理论上应该等电势的。

漏保检测的是进线处火线零钱电流相同否则跳闸,回路中零线搭上地线则等于地线分流了部分零线电流,零火线电流不等--跳闸

网友:
至于零线搭地线电流是分流了还是全部经地线走了,没有实践过,感觉应该是优先走地线了,专家来解惑

网友D:
确实这个扣子设计的都被遮挡住了,不知道的很难得掰下来,知道的弄个小平口起子进去一撬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这个扣子设计的都被遮挡住了,不知道的很难得掰下来,知道的弄个小平口起子进去一撬就下来了。 ...

知道也没用,谁会想到有三个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