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神SM3267AE 64G MLC自制U盘,做路由器电视盒的下载U盘不知可行否?

楼主(2019-10-20):
请教各位大神想买坛子里面SM3267AE 64G MLC自制U盘,做路由器(梅林7.9、openwrt)电视盒 安卓4.2 或4.0(YYF  openwrt)的下载U盘?不知可行否。需求长时间BT、 PT 、air 下载
卖家大神说不行

网友A:
固态做下载盘肯定挂的快啊,淘块500G的台式机硬盘也不贵吧,或者320G的本盘,容量又大又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做下载盘肯定挂的快啊,淘块500G的台式机硬盘也不贵吧,或者320G的本盘,容量又大又不会坏 ...

好的十分感谢明白了弄个2t硬盘做下载盘 还得弄个盒子和分线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明白了弄个2t硬盘做下载盘 还得弄个盒子和分线器

你说用64G做下载盘我还以为下载的东西都很小呢,你这准备2T的容量了64G的就算不挂容量也不够啊,还没下完就得腾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用64G做下载盘我还以为下载的东西都很小呢,你这准备2T的容量了64G的就算不挂容量也不够啊,还没下完 ...

主要是考虑不占用地方和不需要独立供电 ,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有点想当然了,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一堆扩展来算了

网友:
就算是全新正片MLC  64G的寫入也就夠PT 寫個1年多吧   就看你對pt數據和經常換盤是不是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