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 元作 』天上下飞机?捡回来四个,拆个玩玩!

楼主(2019-10-20):
『 元作 』天上下飞机?捡回来四个,拆个玩玩!

拆完,网上一查 ,败家了。。。
一楼,外观并测试!
一群飞机飞过 ,默念掉字诀 ,于是捡回来几个,玩玩
早就看这种飞机挺好玩,可没机会接触,今天有这么多,就败家拆个玩下。

这是另一个品牌。

底部带天线和摄像头的。

这个是一个品牌东行航模  ,也是有摄像头的 ,但不见鸟

螺旋桨

翻过来

电机和齿轮

看到底部带控制板

电池接线

不同颜色的装饰

底部带起落架

装饰还有两个颜色

找出个博世拆她 ,也是够给她面子 。

接电,试试, 原来装饰里,是照明灯,指示灯什么的。

但不会飞,也许是没有遥控器的事。。。
楼下拆解过程。

楼主:
『 元作 』天上下飞机?捡回来四个,拆个玩玩!
       二楼:主打拆解 。。。
控制板 。

晶振12.000 ,精度可以 ?

天线在主板上

有几个控制芯片,没研究 ,
研究过多,就成精华帖了 ,没时间,,,心血一热,分享给坛友们,看看足矣。

拆这里 。

里面是照明灯

发现限流电阻大小还不样。

拆开的外壳 。

拆下来的电机和主控板。

为啥说败家呢?本来拆着玩的,拆开后,查查价格,嗯,应该放咸鱼
(一个小飞机可以换个洋二啦)
外壳丢掉,电机和主控板留下了。
完,谢谢欣赏。

网友:
看着电路板上的痕迹,默念这不是山寨的,这不是山寨的

网友:
楼主的掉字决,对大灰鸡有用吗?有用的话我想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 元作 』天上下飞机?捡回来四个,拆个玩玩!
       二楼:主打拆解 。。。
控制板 。

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打飞机,一次四发

网友:
那儿啊?给个地址,咱也捡个玩玩。

网友:
不是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 元作 』天上下飞机?捡回来四个,拆个玩玩!
       二楼:主打拆解 。。。
控制板 。

没见过,这个东西咋飞,只见过 只能往前飞,有1米多长的,烧油或别的啥燃料的大型航模。那还是8几年在大连看到的。。。。

网友:
这种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这技术可得跟黄尚学学

网友:
诚意求学掉字诀。

网友:
估计是一些提控回家一键放生飞丢等的玩家,最后无人机找不回来算了。楼上说的烧油一直往前飞,我头一次听说。零几年我见过充电式小航模,一般设定成充满电,打开螺旋桨抛飞,盘旋几圈没电后降落,有的改成一直往前飞到墙里面,或者刮风到草里就找不到了。

网友:
放回去吧,这可能只是人家炸鸡了,回来找的

网友:
有些机带GPS的

网友:
才捡四个,我这里一蛇皮袋都满了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用手机试试,现在很多飞机是用手机软件控制了的。万一能玩呢。

网友:
一次四机,不错不错,可以搞风扇阵列咯

网友:
烧油一直往前飞,这种不是航模了,是工程用的了。看电视见过一次,山区高压电线检修就是用这种发过去检测,速度很快的

网友:
为什么会有一群飞机飞过?

网友:
谢谢分享。。。。我只希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给我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