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造型怪异的根德录音机马达,拆机高手们快来指导……

楼主(2019-10-20):
根德C系列收录机的马达,造型怪异,很难找到直接 替换的马达,原装的更难买到,毕竟70年代的产品,内部有元件故障导致不能运转了,想拆开看看,研究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的结构,也不像焊接的,也没螺丝,像是压在一起的,求高手们传授拆马达绝招,先谢谢啦!

网友A:
我觉的这个形状的,只是个外壳,里面的,一定是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这个形状的,只是个外壳,里面的,一定是圆的。

德国人不会这么无聊吧抽空上台钳拉开试试

网友:
做成这样真蛋痛啊

网友:
压接的,用凿子从侧面的接缝慢慢凿吧

网友B:
用圆形的马达,加上一个3D打印配件组合吧,找这样的马达估计难度很大了

网友C:
造型的确怪异,这个外壳应该压在一起的,从边缘的缝隙慢慢撬就可以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圆形的马达,加上一个3D打印配件组合吧,找这样的马达估计难度很大了

那成本有点高呀,想着怎么把外壳弄开,然后考虑内部安装圆形普通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型的确怪异,这个外壳应该压在一起的,从边缘的缝隙慢慢撬就可以拆开了 ...

嗯,看后半部有几条压向内部的凹槽,应该是定位用的,压在一起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如果撬的话,基本就废了,抽空用卡钳垫着垫子夹紧一端,另一端用大力钳之类慢慢拉拉试试,希望是完美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这个形状的,只是个外壳,里面的,一定是圆的。

你赢了,还真是里面是个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型的确怪异,这个外壳应该压在一起的,从边缘的缝隙慢慢撬就可以拆开了 ...

确实是压接的,已经撬开,基本无损

网友:
圆电机外加一个稳压恒速电路板就成方的了

网友D:
差评,既然拆开了,为何不上图给大伙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评,既然拆开了,为何不上图给大伙看看。。。。。

严重同意所以不给楼主评分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同意所以不给楼主评分了哈哈哈哈

发矿坛去了,这里回复竟然要审核,这么麻烦?不当言论可以删除或者可以自动屏蔽,这样审核累不累?

网友:
这个造型的不会是交流电机,单相罩极电机?

我上学时候广播室的老L 801 录音机。交流主导轴电机都赶上小洗衣机电机了。

网友(2020-01-12):
壳子上的孔可用来拉开,做个勾拉马

网友:
压接外壳,内加调速板,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