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网上买了个51单片机仿真器

楼主(2019-10-20):
网上三十块钱买的。里面看起来应该是个STM32单片机模拟的。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大神有相关电路图,没贴的两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谁有这个仿真器的固件分享?

网友A:
不大会是32,可能是老的SST.
如果用51的STC15、STC8系列,本身就可以下载固件成为仿真器。查询官方即可。

网友:
这个仿真器不好用,很多对电平要求高或者时序要求高都不好用

网友:
好像没晶振?如果是stc,用官方软件就能识别型号

网友:
Stc的Iap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会是32,可能是老的SST.
如果用51的STC15、STC8系列,本身就可以下载固件成为仿真器。查询官方即 ...

能不能推荐个具体型号。上电默认和8051一样12T模式准双向IO,最好完全兼容8051

网友B:
这个我也有,很多功能仿真不了,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很多功能仿真不了,最后放弃了。

哪些功能仿真不了?

网友:
这是个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大会是32,可能是老的SST.
如果用51的STC15、STC8系列,本身就可以下载固件成为仿真器。查询官方即 ...

我一次也没成功过。

网友:
现在很多FALSH芯片了,没必要用上仿真器,OTP的另议。

网友:
说说怎么用的

网友:
STC新的芯片至少都能串口下载和仿真,买这类所谓仿真器?谁买谁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