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开关电源的话应该备点什么电阻?

楼主(2019-10-20):
芯片,电容之类的还简单,电阻应该备点多大功率阻值的比较好?

网友:
当然是全套啊

网友:
我只知道电动车充电器场管S极的限流电阻爱坏,阻值比较小一般在零点几欧,功率2W-3W,其他类型的开关电源就不熟悉啦

网友A:
1m或者120k启动电阻,20-40欧保险电阻,0.1、0.2、0.33等等小阻值电流取样电阻,各种k的分压取样电阻

网友B:
不好备的。还是用“查到那个不行,再到宝上购”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备的。还是用“查到那个不行,再到宝上购”的方法吧。

各种都备一点吧,网购邮费是其次,时间起码要拖2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或者120k启动电阻,20-40欧保险电阻,0.1、0.2、0.33等等小阻值电流取样电阻,各种k的分压取样电阻 ...

几W的呢?4环的1/4W的有很多,但是一般这种的都不容易坏,取样电阻一般是5环的吧,启动电阻一般是2W的吧,保险电阻多少W的呢?

楼主:
阻值全套倒有,少的是大功率的

网友:
多准备几种方便吧

网友C:
大功率检流电阻,0.1到2欧都得有,1W500K也得备一下剩下的买一个渣包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检流电阻,0.1到2欧都得有,1W500K也得备一下剩下的买一个渣包应该就够了 ...

小的1/4的很多,基本都有了,大W数的不多,最近正在慢慢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