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科和金典AI210主控后续研究

楼主(2019-10-20):
之前夏科和金典上了车,撸了两个AI210主控的U盘回来.这主控不能量产,AI210也不是主控的真正型号.然后今天终于忍无可忍拆开短接看看真正的型号.
短接图(将红框内的小点与GND短接)

短接后芯片精灵的图.

看到有人回复确认是SG1581.
然后找到了量产工具清空了一次.

清空后芯片精灵信息.

无语,看到ID,心里凉了,这是什么奇怪的三星片,我见都没见过,没法救了.只能等新工具放流.

网友A:
这是硅格的SG1581,证据确凿,我已经联系到他们内部人士了,可以使用SG1581量产工具进行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硅格的SG1581,证据确凿,我已经联系到他们内部人士了,可以使用SG1581量产工具进行量产。 ...

试了下不行,看来要等新工具放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不行,看来要等新工具放流了.

实在不行呢就用ys8231的工具量产试试

网友:
等高手确定后再量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硅格的SG1581,证据确凿,我已经联系到他们内部人士了,可以使用SG1581量产工具进行量产。 ...

硅格工具不认盘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格工具不认盘咋整

短接
(补充字数)

网友(2020-01-04):
还是不行吗?

网友:
楼主量产成功没

网友:
sg1581最新工具是MPTools V1.8.7.5.533(18.07.27),用这个试试呢

网友:
经测试,最新的量产工具短接后不识别,778可以识别,把最新工具的cfg目录替换778的cfg目录可以识别并且能认出flash型号

楼主(2020-04-19):
今天终于有论坛大佬传出了量产工具,现在我把量产心得写一下.
工具在这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29&extra=page%3D1
短接后插入电脑,打开量产工具如图.

工具认不出Flash型号,但是可以认出ID.
根据ID查找型号.

根据型号在工具里设定禁止自动检测,手动选择型号.

ECC设定和替换块数自己根据经验来,也可以对着我的来选择.

BIN级设定去除勾选,让软件自动设定容量,保证容量最大.设定好了点击应用,确定,回到主页面点击刷新.

之后点击开始.

等待1个小时量产成功.
但是容量只剩7.6G,,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这垃圾超出我的预料.
顺便说一下量产前这U盘的状况,跑圈能过,无论哪个软件跑圈都没问题.但是用来拷贝大文件时发现考入后的文件的SHA1值会改变.这样子的U盘是不能用的.
量产后容量大幅度缩水,但是拷文件SHA1值不变了,算是废物利用成功了.当时13块买的.亏啊!

网友:
ECC加大试试呢,可能容量会大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有论坛大佬传出了量产工具,现在我把量产心得写一下.
工具在这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 ...

谢谢分享,可以请教你是怎么拆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可以请教你是怎么拆开的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4%BD%93U%E7%9B%98
的二楼,我是用回形针钩住卡槽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有论坛大佬传出了量产工具,现在我把量产心得写一下.
工具在这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 ...

:sweat:32G的量产成7.6G?

楼主:
是的,但是速度快了好多,是我目前遇到过速度最快的USB 2.0 U盘.

网友D:
我也量产出了一个7800M的U盘,要好好研究一下能不能量产出全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量产出了一个7800M的U盘,要好好研究一下能不能量产出全容量

不行的,无论ECC怎么改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