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南孚人体红外感应小夜灯维修

楼主(2019-10-20):
为方便家里老人起夜,5年前买了一只南孚的红外小夜灯,挂在过道的墙上,夜里有人经过自动点亮,非常方便。灯使用3节7号电池,随便挂哪里都行,大概3个月换一次电池就行。

最近发现灯不亮了,以为是电池失效,结果换新电池后只亮一次又不亮了,测电池是好的。看来有故障了,拆开修理一下吧!

非常典型的红外灯控电路,看正面是BISS001芯片。

因为每次断电后,能亮一次,说明红外感应、环境光感应和基本功能都正常。分析电路图,只有1脚的连续/单次工作开关和5-6脚的封锁时间定时故障,才会有只感应一次的问题。测1脚电压正常。对5-6脚的电阻和电容进行补焊(贴片),装机后故障消失,正常工作,OK了!

网友A:
应该是同样的毛病,我刚换接了一个外接电源线。拨动微动开关时亮一下,随后不亮了,应该也是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同样的毛病,我刚换接了一个外接电源线。拨动微动开关时亮一下,随后不亮了,应该也是有虚焊的地方。 ...

就是贴片电容和电阻补一下,可能是通病。

网友:
维修经验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个同样的小夜灯,楼主高手

网友(2019-12-0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2022-11-28):
脱焊了接触不良

楼主:
是的,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