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老美100美元的无线吸尘器

楼主(2019-10-20):
△从官网找到的信息,看起来还好。拆解见真容

△到手的时候内部有些灰,拆的时候没拍照,只能先看拆完了,然后装上。

△拆开外壳电机都是灰

△涡轮包着一个橡胶套,和外壳柔性固定

△电池架是7节的,实际只装了6节,可能是和其他产品通用吧

△看主板上电池平衡口只有5个,要是有6个,就能自己加一节电池了

△把有灰尘的部件都清洗一下

△这里能明显看到吸尘过程中空气的流向

△涡轮里面灰最多,橡胶套和前盖拿掉,直接上水龙头冲。趁晾干水的时候测试下电池。

△到手24v,测试每节电池电压都一致

△带的电源电压是不是高了点,管他的冲满再说

△充满24.6测试每节电池都是4.1。可能是保护电池吧,倒是电池一致性比较好

△电机18年底的,那机器就是今年初出厂。既然标称100w,那我就按100w测

△上面的时间没清零,实际才开始。测试是电池接主板,负载接在电机接口上的。主要是想测试主板断电真实时间

△放电17分钟,和官网宣传的20分钟差不多,毕竟已经被别人用已经大半年了
测完了,也该组装了

△电机先放上去看看

△电机是放在电池组终极的,设计很紧凑。有点阻挡排风了。

△把主板插进去,电池都暂时不接线,等要合盖再说

△控制小板上两个橡胶件,一个分区遮光,一个改善微动生硬的手感。

△吸尘内管接口处的橡胶密封件一定要装好,不然漏气了吸尘效果不好

△回来把线都接上

△内部整体,可以盒盖了

△合上之后把尾部充电接口线接上,尾部线上一扣就好

△把黑色装饰壳装上就完成了

△由于这个是拣的洋垃圾没有吸嘴,已经买了戴森的配件改装上【2个吸嘴就比吸尘器贵了】

△储灰室能完全拆开清洗,不用换耗材

△装入第一层过滤,是细密的不锈钢网。

△第二层是海绵,用了直接水洗

储尘室直接网上怼

网友A:
真的是好紧凑哦,效果如何啊?头子收成多少呢?没有HEPA 过滤网,会不会有扬尘的问题呢?

网友:
这电机竟然有100W

网友B:
电池不错,灰尘全靠海绵过滤?

网友:
星德胜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好紧凑哦,效果如何啊?头子收成多少呢?没有HEPA 过滤网,会不会有扬尘的问题呢? ...

无线的主要是方便,大活还是得交给有线的来。hepa之后可以自己改了试试,看效果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错,灰尘全靠海绵过滤?

不锈钢网过滤大颗粒,海绵过滤大点的灰尘,自己可以改其他过滤,就是得取舍吸力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的主要是方便,大活还是得交给有线的来。hepa之后可以自己改了试试,看效果好不好 ...

还可以自己改?怎么改?很多尺寸不是通用的啊。我有一个原来买东西送的 卡赫吸尘器,里面是hepa,但是容易脏,经常洗,就是担心坏了不好配呢

网友(2020-07-03):
这电机竟然有100W:tongue::ton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