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自己选的车就是跪着也自己修好(水箱风扇报废更新)

楼主(2019-10-20):
一如既往……懂的自然懂
水箱风扇越来越疲态尽显,吱吱呀呀叫,不处理也不行了,哪天扔我路边一锅开水可不好玩

才12万公里多而已啦~~

拆下,转转试试,嘿嘿,转你妹!根本就快卡死了(想想也知道是碳刷磨损到尽头)

这玩意还是冒钉固定死的?!!换碳刷没戏了,换了碳刷还要清理轴承加油,算啦!!
轴承估计也磨损到不行了,直接换咯

冷凝器电子扇估计也马上要跪了,因为已经肉眼可见转速明显下降伴随制冷效果变差

奔着一次性解决,下单吧,谁让自己没钱买新车呢……

更新:买了3干燥剂,一瓶酒精。把冷凝器洗了一遍然后装好用半天。又拆下来再洗一遍……果然又是一堆金属粉末

可以看到干燥剂黑了一半  ,好了~再塞两刷碗棉做过滤芯用用再说
拆装加冷媒不表了

网友A:
配件很便宜,经常修修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很便宜,经常修修也无所谓

主要是烦人,更讨厌的是等配件没得用车了

网友B:
吱吱响是轴承!碳刷可换,换向器换起来费劲,铆接是碳刷架,电机壳翻边压合的吧,可能有点点进水

楼主:
等配件的时间就是那么的无聊
随便发个开盖有奖吧,以前换正时皮带时拍下,不是这次,现在车子在放着没动
机油用得还可以,没有油泥

楼主:
冷凝器风扇到了,先上电试试
从低压开始  3V试车,正常,慢慢加电压,调到最高11??  嗯……调压板子电流输出能力限制,再也加不了电压  还好,风扇给力

楼主:
换冷凝器风扇需要拆冷凝器
好了,顺便检查一下干燥剂吧,拆开一看:心如死灰

之前换压缩机那黑心狗玩意没给我洗管道!!!!日他个先人板板!! 祝他早日和先人团聚吧

我的新压缩机…… 不想了,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吱吱响是轴承!碳刷可换,换向器换起来费劲,铆接是碳刷架,电机壳翻边压合的吧,可能有点点进水 ...

压边电机咋修  我的空调电子扇轴承坏了一个 拆了后 正琢磨拔轴承呢 估计要用拉马? 还有翻边压合的拆了怎么装 估计就是用电焊机点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边电机咋修  我的空调电子扇轴承坏了一个 拆了后 正琢磨拔轴承呢 估计要用拉马? 还有翻边压合的拆了怎 ...

这样操作起来太麻烦,我选择直接垃圾桶,还要买碳刷和拉马各种等待,还得自己动手折腾一番,怕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压边电机咋修  我的空调电子扇轴承坏了一个 拆了后 正琢磨拔轴承呢 估计要用拉马? 还有翻边压合的拆了怎 ...

切割机切了再弄开,这样就不是一整圈了,合上前弄点密封胶,一段段好砸回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冷凝器风扇需要拆冷凝器
好了,顺便检查一下干燥剂吧,拆开一看:心如死灰

这里面怎么搞?汽油冲洗?原来压缩机没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怎么搞?汽油冲洗?原来压缩机没压力了?

原来的压缩机坏了,磨出的铝粉铁粉,现在都在滤芯和管道了,更换压缩机时没好好清洗管道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怎么搞?汽油冲洗?原来压缩机没压力了?

清洗用清洗剂,能冲掉大部分,剩下很细微冲不走的就没办法了,那些没能洗走的细微金属粉末还是会磨新压缩机,所以建议是全套管路换新,杜绝后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起来太麻烦,我选择直接垃圾桶,还要买碳刷和拉马各种等待,还得自己动手折腾一番,怕怕 ...

拔出来看了 碳刷还能用很久呢  轴承很便宜就是普通的 608Z 几毛钱一个包邮  反正现在天气不用空调 慢慢折腾好了  电机没有单独卖的 都是总成一套100多 便宜是便宜 但是想折腾下嘛  拉马有个问题 轴承内圈太小了 怕拉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切割机切了再弄开,这样就不是一整圈了,合上前弄点密封胶,一段段好砸回去 ...

把盖子切了?

网友:
跪的好跪的好跪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出来看了 碳刷还能用很久呢  轴承很便宜就是普通的 608Z 几毛钱一个包邮  反正现在天气不用空调 慢慢折 ...

切割机干掉,装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盖子切了?

这样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清洗用清洗剂,能冲掉大部分,剩下很细微冲不走的就没办法了,那些没能洗走的细微金属粉末还是会磨新压缩 ...

干燥过滤瓶可以过滤这些金属碎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燥过滤瓶可以过滤这些金属碎屑吧

不够看,有个金属滤网,网格孔只能隔开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干燥剂,都是一些小球球,装起来体积并没有干燥瓶大  干燥剂在空间里面也是空空荡荡的,基本不过滤,就是吸水作用而已  现在我剪了个棉芯进去做滤芯用,先用一下然后再更换一套吧      至于这新压缩机还能玩多久只能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