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种U盘,好用吗?

楼主(2019-10-20):
别人的一个优盘,说感觉读取啥的有些慢,感觉有可能是扩容盘,开拆,一探究竟。

这是全家福,打开的过程挺惊奇的,以为是个塑料的,没想到是这样的,之前没见过这样的,传统的是主控加存储芯片

还是16G的,用MyDiskTest_v2.98检测不是扩容盘,

请教大家个问题:这种和传统的比,那个更耐用?怎么似乎感觉慢,价格呢?

网友A:
这不就是一张内存卡嘛

网友B:
过度包装的黑胶盘

网友:
买mlc的写速度快,或者金田的那种emmc改的速度很快

网友C:
狗东这两天卖的那种9块9包邮的64G音乐U盘也是这种黑胶,所以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一张内存卡嘛

比内存卡多了4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度包装的黑胶盘

黑胶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东这两天卖的那种9块9包邮的64G音乐U盘也是这种黑胶,所以一分钱一分货  ...

那个盘是扩容的吗?是扩容的话我得想想怎么仅退款。

网友:
黑膠盤  內置主控 就和TF卡一樣。。。壞塊多了就可以丟了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东西用的芯片不好读写就慢。

网友D:
你这个U盘学名叫黑胶体U盘,是主控跟flash封装到一起的。理论上跟传统的U盘没什么区别,只是封装形式不同。但是实际来看除了三星、闪迪这些自己能生产晶圆的大厂相比耐用程度肯定不如传统的U盘。主要原因是除了原厂以外,其他厂拿不到好晶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一张内存卡嘛

你家内存卡长这样? 这明显就是黑胶盘。俗称一体化封装优盘即【主控芯片 NANDFlash芯片 电容 电阻】都封装在这一个里面,好处是 体积小 防水 坏处是 一旦主控或是NANDFlash芯片坏了整个优盘就报废了 而且速度要比常规的2.0还慢【个别黑胶封装的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家内存卡长这样? 这明显就是黑胶盘。俗称一体化封装优盘即【主控芯片 NANDFlash芯片 电容 电阻】都封 ...

涨姿势了

楼主:
在咱这个论坛总能遇到些高手,解答专业,学习的好地方,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U盘学名叫黑胶体U盘,是主控跟flash封装到一起的。理论上跟传统的U盘没什么区别,只是封装形式不同。 ...

闪迪能自己生产芯片了?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这款优盘我以前用过,黑胶体封装,是TLC的,龟速写入,即使量产一遍也不会变快的。容量是真实的。

网友:
这样的U盘内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狗东这两天卖的那种9块9包邮的64G音乐U盘也是这种黑胶,所以一分钱一分货  ...

哪里有9.9包邮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闪迪能自己生产芯片了?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

闪迪本身就是闪存生产上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9.9包邮的U盘?

京东- 京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