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马桶盖不出热水,求助

楼主(2019-10-20):
日本买回来的,110v电压,用了三年了一直没问题。
是即热式的马桶盖,故障是喷凉水不喷热水,其他功能都正常。最初的故障是从开始是热水,不一会就变成凉水开始的,然后逐渐热水时间越来越少,最后发展成全是凉水。哪位朋友可以给指导一下修理方向,万分感谢

网友:
检查一下加热控制回路,从后面往前找电压有无

网友:
哪个是加热器,还是没太搞清楚。一定找到加热器,再找控制器(继电器)。我看线不太对,红黄蓝带编织皮的线从哪来,去了哪里?

网友A:
检查一下继电器和相关的电路,太乱了,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跟我一个朋友同款,他是插错220v的,板子烧了,没修好~~~

网友:
还蛮复杂

网友:
挺复杂的,这种基本算是有钱人的玩具,哈哈!楼主别生气。

网友:
查加热电路,或查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B:
热水加热的插头是最后一张图的右上角那个4脚大插座,下面散热器最右端的可控硅控制,顺着加热插头,加温水箱在第三张图螺丝刀头部指向的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加热的插头是最后一张图的右上角那个4脚大插座,下面散热器最右端的可控硅控制,顺着加热插头,加温水 ...

你好,私信你了请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继电器和相关的电路,太乱了,根本看不清楚。

你好私信你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