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爆屏”,换屏幕盖板。(灿坤tsk-gw916电磁炉面板更换)

楼主(2019-10-20):
说明:
内屏=塑料托架
外屏=微晶板
总成=整个电磁炉上盖板

电磁炉,已经放了一年多两年了,当时是超市后仓扔出来的,全新的,就是爆屏了,内屏和外屏都爆了

淘宝找到的产品

灿坤主板

后面标签

翻出来美的电磁炉总成,原来的电磁炉是不检测锅,没救扔了

总成,要的是外屏,内屏没用

分离一下内外屏

分离开了

是一圈黑色704+几点硬胶黏的

对比一下,长度多出来1cm,宽度刚刚好

把外屏胶铲干净

找螺丝把原装的内屏固定好,虽然裂了(断了),不过问题不大

主要4个角没爆问题不大的

内屏凹槽的胶清理干净

放上去,圆弧也刚刚好

704准备

涂上

哎!!内屏有个包边,因为外屏比内屏大的,所以有包边就导致胶黏不好

切掉,重新涂胶

放了两圈胶

放外屏

插电测试,空载功率≤1w

设定1200w

实际1237w

设定1800w

实际1926w

设定最大2100w

实际2029w

重物压住吧。。。

网友A:
这么点线圈竟然可以达到全功

网友B:
有钱人的世界理解不了,300买一个二手的电磁炉。还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的世界理解不了,300买一个二手的电磁炉。还要修。

卖300那个确实脑子有问题,品牌电磁炉二手都不用300

网友C:
这电磁炉不错啊,可以炒青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磁炉不错啊,可以炒青菜了

炒肉都可以

网友C:
炒菜要大火,小火炒出来的青菜不好吃

网友D:
功能键对不上号用着别扭啊。另外智能插座是如何调功率的?变频还是调压?

网友:
我家的美的爆屏了还没时间换。去收购找个合适的换上也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键对不上号用着别扭啊。另外智能插座是如何调功率的?变频还是调压? ...

插座没有调功率,是电磁炉调。插座只是功率计

网友E:
改到美的里边多好,外观起码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到美的里边多好,外观起码是好的

放不进去,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点线圈竟然可以达到全功

还是铝的。。。

网友F:
这面板什么材质的呢?用钢化玻璃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炒菜要大火,小火炒出来的青菜不好吃

没错,我西边楼上的电磁炉就是,做一小饭盆里边(直径也就5寸的底吧,)放进去一英寸水,就煮个方便面,且等着翻花呢,慢啊,炒菜基本上是咕嘟,放进去菜,然后就加水,开始咕嘟,直到把水耗干了,菜也就熟了,可不如这边的老奔腾炒的得劲儿

网友:
貌似小盘的线粗

网友:
按键对不上,使用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面板什么材质的呢?用钢化玻璃可以么?

面板都叫微晶板,实际没去了解。玻璃我之前也想用,透明探索版更好看。不过玻璃因为受热不均匀爆炸的事故太多了,真的不敢用。一开始我是知道瓷砖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面板什么材质的呢?用钢化玻璃可以么?

石英玻璃绝对可以,不过价格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