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古老的usb充电头 型号:PTT-P887

楼主(2019-10-20):
好多天没发帖了,今天翻了个古董充电头,疑似可以改电压的那种

外观

参数  深圳市普天通数码实业有限公司

usb口

指示灯

一个螺丝,拆开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输入保险电阻,分立全桥整流

两只4.7uf高压电容组成π形滤波  对于2.5W的电源来说有点奢侈

有y电容

431和光耦   改电压方便

低压滤波电容 330uf  500ma足够用了

回头把这电压改了专门给电子称充电

END

网友A:
我看到红灯的一律当山寨杂牌垃圾充电器处理

网友B:
就那两个高压电容有用,现在修了几个头,都是找不到相同体积 足容量的高压电容 而无法收尾

网友C:
500mA的电源用处真不多了

网友D:
改成9V可以给万用表用

网友E:
这是五福半安啊,不过用料还可以,上一安也没问题

网友F:
谢谢分享。RRC的,只是多个光耦而已,不值得折腾。。。。

网友:
虽说这外形常见的山,但芯子还是不错

网友:
0.5a的家里还有好多个,不知道还有啥用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mA的电源用处真不多了

可以超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红灯的一律当山寨杂牌垃圾充电器处理

记得联想有段时间的充电头也是用红灯的

网友:
这种内芯,还是属于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两个高压电容有用,现在修了几个头,都是找不到相同体积 足容量的高压电容 而无法收尾 ...

这电源一只就够用了,两只5v1a这配置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mA的电源用处真不多了

还是有些小电流的设备,占用大电流充电头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9V可以给万用表用

我是要改成6v给铅酸电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五福半安啊,不过用料还可以,上一安也没问题

输出电容换个470的上1安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RRC的,只是多个光耦而已,不值得折腾。。。。

有光耦的好折腾啊,原边返馈的电压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成9V可以给万用表用

万用表 外接电源,还是用 变压器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红灯的一律当山寨杂牌垃圾充电器处理

别别被,早期CECT有一批带红灯的,做工不这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改成6v给铅酸电瓶充电

铅酸貌似要7.2-8V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