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美的MJ-JE25C1榨汁机怎么拆?

楼主(2019-10-20):
想拆下来清洗,但发觉转子贯通了机壳,一头是白色的圆形塑料,周边有3个可以轻微按进去的小圆球凸起,不知道怎么拆掉这个转子?有么有拆过的朋友?

网友A:
把那三个凸起的软软的圆球撬出来,可能会看到螺丝

网友:
我很赞同楼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三个凸起的软软的圆球撬出来,可能会看到螺丝

撬不出来。。。
往里按的时候感觉有弹性,松了就会弹出来。
这个东西,我感觉里面应该不会有螺丝
估计是另一种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