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米蓝牙青春版更换电池

楼主(2019-10-20):
从买车之后就有买了小米的蓝牙耳机,主要是看中小巧轻便,今年十一之前第二个小米蓝牙耳机也挂掉了,前两个都是电池不行了,充满电连一上午都扛不住!

之前就听说青春版的电池稍差,但是官网上老板早就不卖了,所以这次找遍了淘宝和咸鱼,未果...

只能硬着头皮买了青春版,所以,悲催的故事开始了!

工作的原因,我每天的电话都比较多,都在充满电的情况下,早上8点开始使用。如图:

好在青春版比较好拆,更换电池比较简单,对照原电池型号翻了一下淘宝,总结如下图:

基本上确定350840是比较合适的,买之!
啥印字都没有...

三种电池比较一下,从上到下依次是青春版-原始版-新买的,这里真的要吐槽一下了,青春版的电池竟然没有保护板

先比划一下,看来需要拆掉那两颗除了误触就没用过的音量键了

还得处理一下喇叭那边的一个塑料隔断

拆掉电池和按键

上新电池,长度刚刚好

但是,电池也还是厚了那么一点点,壳子不能完全扣死了

不管了,套个热缩管,充电正常

总结:换完电池之后明显耐用了,这几天用下来感觉比原始版的电还耐用!相应的充电时间也变长了,不过这个问题不大。

最后的吐槽:之前用的两个原始版,都没有发现转头异响什么的,但是青春版让我见识到了,功能键和音量键与壳体的公差较大,在转头的时候会出现异响,刚开始还以为是喇叭没固定住,后来才发现不是。换电池之后在功能键的缝隙处点了一点点704硅胶,音量键索性让电池顶住了,全世界一下安静了青春版真的是垃圾啊!

网友:
为了续航,还是值得的

网友A:
配个充电宝啊,一边充一边用,还拉风。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A:
配个充电宝啊,一边充一边用,还拉风。

不能啊,这款耳机充电自动关机,不能边充边用。

网友:
刚发布的第一版也买了,待机还是可以的,就是不好换电池,第二版的青春版也买了,真的会有异响,音量按键也从来没用过

网友(2022-04-05):
电池挡住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