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器应当如何维修!

楼主(2019-10-20):
现在很多充电器都用单片机控制了,充电器指示灯亮,就是没有输出应当怎么维修,输出有个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A:
继电器短接还有输出吗

楼主:
指示灯亮是独立供电模块的电压,功率管没有工作!查到1X4427n从单片机输出的信号没电压驱动44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短接还有输出吗

单片机输出没有信号高压不工作,短接继电器没用的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出现问题了。

网友:
查它的工作电压,应为5V,如没有工作电压,单片机是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