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USB转串口芯片自制Arduino下载器

楼主(2019-10-20):
  之所以做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经常选择5V或3V来给不同的Arduino板子供电,而某宝上,发现大多成品都是需要跳线什么的才能选择5V或3V供电。那干脆,我自己鼓捣一个得了。我的目标,小巧,直插电脑上使用,5V和3V切换方便。刚好,CH340出了不要外部晶振的C版,就弄来几个样品,打个板子,出个成品吧。

  先来看看CH340C的引脚图:

  文档上有5V和3V的说明:

  画个电路图吧:

  PCB布局一下:

  现在做板便宜了,做出的PCB:尺寸大约14.5mm*26mm

  反面也秀一下:

  焊接好了,请无视焊工,一把大刀头焊接的:

  看不清芯片,转过来,光线给好,勉强看见了:

  看看背面,电源部分在这面:

  哦,电源芯片用的这个,对我来说够用了:

  芯片的电路图部分:

  最后说明:拨动开关选择5V还是3V供电,CH340本身的3V能力是不太足的,另外,电路图上那个R7是用来占位的,我焊上了一个400MA还是500MA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
沙发,就是跳线变成了开关。PCB做的挺好。

网友:
不错不错…集成内部晶振了…

网友:
不知道稳定度怎么样,高速的时候会不会出错?虽然CP2102也是集成了晶振

网友:
一直使用340G,有这340C更方便一点。。。。。。其实,340的供电不用考虑5v,因为一般5v的单片机也兼容3.3电平。而是输出电源,做一个5v输出就可以。

网友:
直接买一USB转TTL模块不就可以了?价格不到3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