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电源5V2A搞烧路由?

楼主(2019-10-20):
前天有个水星 迅捷310  各一个,由于没有5V小口的电源, 路由都是默认0.6A的,我就顺手拿了机顶盒的5V2A插上能启动固件都正常,然后今天再通电就不亮了,这么奇怪,难道2A会搞烧路由?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电流过大不烧就怪。没有好像手机有芯片控制

网友:
那十几安的可调电源一插还要马上冒烟吗

网友:
我试过用ATX电源12V接路由,然后。。。。用了一个月啥事也没发生

网友B:
按照这逻辑 是不是你天天喝两杯水  然后突然有天给你一桶18L装的你就会撑死?  我的几个路由都是接着一个12V LED广告牌电源在用

网友:
电流大不会烧,电压大才会烧。

网友:
要么电源不好,输出不稳定,要么路由不行,正常损坏,跟5v2a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逻辑 是不是你天天喝两杯水  然后突然有天给你一桶18L装的你就会撑死?  我的几个路由都是接着 ...

一天喝19升一桶的水,会造成电解质紊乱真的有危险的。

网友:
好像路由器一般都是9V或12V的电源,你用一个5V的电源,理论上是路由器开不起机的

网友:
接大电流的,照理说没事

感觉应该属于接通瞬间时,这个电源对应的一些安全参数不合格

所以不来回开关机。。一直通电, 反而不容易损坏

网友:
这个与额定电流没啥关系~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再说

网友C:
2A是说电源的输出能力,0.6A是说路由器的消耗能力。可以用。路由器坏了,是路由器的原因,和电源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A是说电源的输出能力,0.6A是说路由器的消耗能力。可以用。路由器坏了,是路由器的原因,和电源无关。 ...

你头像怎么能动的?我老站是动的,新站头像就不动了,又重新上传gif图片还是不能动

网友:
笑死我了,弄烧路由器怪2A电流。一插上去就满载2A?满载2A要么你路由器功耗很大,要么短路

还有水桶那个,人家是给你一大桶水喝,但是没叫你立刻喝完啊,没叫你一天内喝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头像怎么能动的?我老站是动的,新站头像就不动了,又重新上传gif图片还是不能动 ...

你再仔细看是不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大不烧就怪。没有好像手机有芯片控制

电流过大?现在的适配器都是根据用电器功耗决定输出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
两个路由都坏了?应该是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再仔细看是不是动的

眼花了,哈哈哈

网友:
很多人认为电流大就烧,5V2A,表示电源有2A的输出能力。用多大电流,是电器决定的。真会烧电器,要不是电源不合格,就是电器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