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4ah/20Hr的铅酸,充不进电

楼主(2019-10-21):
6v4ah/20Hr的铅酸,充不进电
应急灯的,
电池两极,断电测有1v左右,插电测10v左右,
能判断是电池还是电路故障吗?

网友:
铅酸电池挂了,,换一个

网友:
这么大压差,电瓶内部断了

楼主:
断了?那就是报废了?
需要拆开看吗?
好像是“免维护”,没有地方拆。

网友:
确实电池挂了 改锂电 铁锂的电压差不多

网友:
那就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