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小野电子烟

楼主(2019-10-21):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电子技术DIY学习

著名的小野电子烟vvild
用到第四支烟弹的时候出了问题,抽的时候灯不亮了

根源:带着烟坐过几次飞机,坐飞机的时候没有分离烟嘴和烟杆,高空气压低,导致烟油渗出,损坏线路板

拆之

尾部硬撬,他是在尾部侧面上了胶,所以基本不太可能无损

拆开以后一块线路板,一个大电池,看了一下,350mA,果然很硬很大的一个,第一眼看到这么饱满的还以为是鼓包了

拆开白色塑料盖,从底部缝那里一撬就开

拧下螺丝,看到后面那个像mic一样的东西,上面的黑色防尘纱已经被浸泡,撕掉,下面全是凝固了的烟油,擦干净

示意图,这个在线路板上
整个装回去,OK,修好了

结论:
1)设计不合理,烟油漏多了就容易堵,基本不可能无损拆开
2)坐飞机请摘下烟弹,不过也是迟早的事情
3)最后的TYPE-C尾插小板不错,可以下次把别的玩意儿换成Type-C充电的
4)电池不错。

评价:不值得购买。

网友:
谢谢分享,据说这玩意现在不让卖了吧

网友A:
回楼上,被禁是迟早的事,动了烟草**的奶酪

网友:
香港和这里早就不允许了!

网友:
最近好多文章说电子烟危害比传统的烟还大啊,都不敢入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被禁是迟早的事,动了烟草总局的奶酪

又是阴谋论!美国禁止电子烟是动了谁的奶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是阴谋论!美国禁止电子烟是动了认的奶酪?

好像美国那九几年因为辛克莱C5泛滥,赶紧采用限电。咱们那的脚蹬子电动车好像也是,以后大于40千克和小于1吨的车型市区不让走,只有一些指定小单车才行。电子烟的产品,好像是有点香烟的成分,好像有不少类似舞台用的烟雾油成分,应该做成只有食用香精,其余成分是水的电子水烟,用超声波换能片雾化温度低安全。

网友(2020-01-09):
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气动开关堵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美国那九几年因为辛克莱C5泛滥,赶紧采用限电。咱们那的脚蹬子电动车好像也是,以后大于40千克和小于1 ...

电子烟可不是超声波雾化,是直接用电热丝加热,甘油蒸发形成烟雾
电热丝是螺旋形,甘油通过石棉丝--没错,石棉丝~~~引到电热丝中间
石棉这玩意危害多大我就不说了哈,比烟草更牛逼的致癌物
然后电子烟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在于:
烟草里面有啥毒,我们都知道,而电子烟的烟油....里面是啥??无从监管,更无从知道,而这些玩意在高温下会变成啥,更不知道,没有研究......你细品

网友(2021-03-24):
小野的烟弹是卡扣设计,连磁铁都省了,不太确定那个卡扣的寿命,目前来看,应该是在铝合金壳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