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镁光M550换脑记...

楼主(2019-10-21):
事情起因上个礼拜朋友QQ发我2张图片,说有个SSD锁盘了,我一看镁光M550就知道了大M记主控挂了,问了让升级固件说不行,我说这个只能换主板了,M记主控没对应开卡程序,于是朋友说不要了送我了

于是我百度了下这款固态,查到拆机图显示闪存芯片是NW630,用FlashMaster查询了下,没看单颗容量就看了下CE确认是1CE的。于是想了下是16贴,上sm2246en的16贴公版好,还不用折腾CE,立马订购了一块板子,心里美滋滋,后来才发现被百毒坑了。等了几天朋友发我快递和板子都到了,看了下镁光果然是原装没拆过。

试试光盘板升级,升级过程有的但是提示不成功,那就别废话拆了看看欣赏下开干。

没啥好说的拆,不得不说,镁光无铅工艺,外加这优秀的主板散热快,风枪400度+大量焊油,都要吹至少30秒一颗才行,搞的我房间都是焊油烟雾,赶快带上N95口罩,都特么毒气啊,另外这温度我真担心吹爆这颗粒。

花费45分钟,全部拆下来了,这次完美不但拆下颗粒都完美,PCB一个点都没掉。

原装的高温无铅锡要不得,开始洛铁吸锡带脱焊,先洗掉一层

吸锡带洗干净,洗板水洗干净的,旁边备用。

在这里本人偷懒了,按理来说应该重新直球的,但是新到的PCB上已经刷了一层球,于是本来直接把这些颗粒背面上了一层170度中温锡,等下直接板子上刷油焊

板子来了,直接上油320度开干,先上2贴瞧瞧

这CE怎么不对哦,不是说好的1CE怎么变成2CE,后面还有乱码,难道碰到坏块,尼玛这狗屎运,换了4个都这样,难道今天碰到地雷了?
等等尼玛这颗粒NW631和网上查询到的NW630不一样,在查询了一波,发现问题了,网上介绍的是128G版本,我这个是256G版本,NW631是2ce版本,我去赶快去看2246EN公版手册,还好16贴公版支持到32CE果断跳线,跳好正常没有错误CE显示了。

继续贴,贴满一面

上开卡程序看看CE,嗯一次成功,一半CE都出来了OK

继续贴,顺便干缓存,本来有2个M4上拆下128m,想双贴缓存的,结果没想到太长了点挡道其他元件,只能换一个,结果发现没256的,直接上512的一样,贴完开卡程序测试通过继续。

反面贴好,顺便洗板水,洗了个澡

正面也洗一下,顺便M550上原装的散热片改装下,给2246EN也贴个

开卡一次成功,安全第一跑下RTD在开吧,看了下坏块,没啥问题,颗粒都OK,看了暴毙就是主控、固件吧,反正和颗粒没啥事情

喜闻乐见跑圈圈,可以说这次换脑大成功,速度基本和原装的非常接近。

最后吧原装的标签撕下来,装B,在重新开下卡,搞成很原装的一模一样。

背面贴纸不但撕坏,而且还撕错好的盘的,该天我重新做一张打印出来,得了。

END

最后大家觉得好M币走起。。。。

网友A:
看明白了,原来BGA是一片一片贴的

网友B:
折腾折腾,那么说是不是这个主控本来有质量问题,比较容易坏?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以后我的SSD坏了要请大佬帮忙搞维修了。牛XX!

网友C:
小白问一下,为什么不直接换主控。。。

还有,如果原来的ssd读写都10tb,1w小时,健康度80%,

你把闪存芯片移到新板子上,这些是不是通通清零?难道寿命会跟新买的m550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折腾,那么说是不是这个主控本来有质量问题,比较容易坏?

这是M记主控优良传统,容易掉固件,或者突然暴毙,关键没程序,有程序只要主控没暴毙,重新开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一下,为什么不直接换主控。。。

还有,如果原来的ssd读写都10tb,1w小时,健康度80%,

自己研究下M记主控,有开卡软件么,这主控不是你想换就换的,换了里面都不带程序的好吧,那些另外你说的那些信息的确清零了,但是我做了低格,吧可能不稳定的区块都清了,你别想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研究下M记主控,有开卡软件么,这主控不是你想换就换的,换了里面都不带程序的好吧,那些另外 ...

我的意思是,收个同型号的拆机主控啊,是这个意思,某鱼收些坏件什么的

还有,我有块MTFDDAK256MAY,说是m550 256g hp oem的,有没有办法刷成m550固件?

因为它在DiskInfo64里只显示通电时间,不显示读写量

网友D:
焊的不错,速度也不错。
马牌主控的固态出问题,可以尝试30分钟大法,或者安全擦除试试。

网友E:
拆、焊这类板子尽量上加热台,热风枪不高于300度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收个同型号的拆机主控啊,是这个意思,某鱼收些坏件什么的

还有,我有块MTFDDAK256MAY,说 ...

然并卵懂吗,就算2块同型号,互换BIOS芯片,都无法启动,BIOS里面都和主控绑定的,你没厂商的治具,或者叫开卡程序重新做匹配,全部禁止启动,所以你就算换个好的主控上去也没用啊~另外你问的那个问题,除非厂商放出工具才行,不然无解,拆芯片换板子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的不错,速度也不错。
马牌主控的固态出问题,可以尝试30分钟大法,或者安全擦除试试。 ...

能这样修好,我就不发贴,该用的招都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焊这类板子尽量上加热台,热风枪不高于300度就能搞定。

没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并卵懂吗,就算2块同型号,互换BIOS芯片,都无法启动,BIOS里面都和主控绑定的,你没厂商的治具 ...

懂了,谢谢回复,增长了一些常识,原来主控相当于一台笔记本了,还是联想那种,锁网卡mac,各种锁,就是不让私自DI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原来BGA是一片一片贴的

那你想怎么搞

网友E:
真不贵,二手也就几十元。这个要上,板子吹爆一片就不止这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贵,二手也就几十元。这个要上,板子吹爆一片就不止这点了。

我以为你说BGA拆焊机了,那个不但贵,而且占地方,不过你说的那个也是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了,谢谢回复,增长了一些常识,原来主控相当于一台笔记本了,还是联想那种,锁网卡mac,各种锁,就是 ...

嗯没错,其实M记芯片相当于一台ARM9的电脑~

网友:
还好我的镁光一直没挂。。。虽然温度高,但是一直很稳定,不过我的固件是MU02了。

网友:
这个固态出现I/O错误是不是主控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