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不能测20v以上电压,是哪坏了?

楼主(2019-10-21):
万用表是VC97,测直流电压只能到十多伏,高了就没有反应,测市电交流电压档也是没反应,估计也是因为电压高了测不出来,还有个问题就是测电压数字显示倒退一位,比如12V显示确是1.2v,准确度还是没问题,就是数字退一位,不知是哪坏了.
12v电压显示

24v电压没反应

网友:
估计芯片烧了,有可能限流电阻,或软件故障,修数字表要有专业仪器,没有一定能力不要浪费时间了,二手表很便宜。

网友A:
档位自动切换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自动切换坏啦

能修好吗?

网友:
查下分压电阻。

网友:
检查一下分压电阻,特别是那个9K的有可能烧坏导致20V以上断路了

网友:
分压电阻出问题和这个现象有点对不上,怀疑是芯片内部电子开关有问题,但没有绝对把握,楼主可以在安全电压下对分压电路进一步测试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我的老款vc97交流档测市电报警显示几千伏,小电压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胜利的话建议返厂维修,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厂家给免费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