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LM324电子负载并联方案

楼主(2019-10-21):
如上图的LM324电子负载,怎么并联最合适?怎么设置电流粗调细调?(使用4.7K电位器及470Ω电位器)
要求8个并联,共计32个管子,要原理图,MOS使用FDA59N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用调节电位器,还是连431部分也共用,我现在用的共用431部分的方案,好像有点问题 ...

哦,没注意LM324的偏置电流有点大,可以在电位器后面加一路跟随器。

网友:
32只MOS?能测多大的电流啊?你是D个激光武器呀

网友A:
8个电子负载直接并联,独立调节就可以了。独立调节的好处是要调多少就多少,只开一只电子负载时就相当于小电流测试。

网友B:
首先了解一下,分立元件的离散性在MOS管上主要体现的是栅电压的不同,数据表上给的是个范围比如3~5V。
简单的并联会先烧掉栅压低的。就像几个力气一样的人背钢管,先压死高个的后压死小个的,要不怎么电子负载直接一个双运放带10个八个MOS?
即使经过挑选开启栅压一致,也有放大倍数的差异,难以保证各负荷段平衡。万一烧掉并联中的一个,其他的也不保。
所以为了安全耐久,还是老老实实每个运放驱动一个MOS吧。

至于细调电阻,就放在粗调电阻的下面吧

网友C:
参考电压取同一个,其他地方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电子负载直接并联,独立调节就可以了。独立调节的好处是要调多少就多少,只开一只电子负载时就相当于小 ...

那样子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压取同一个,其他地方直接并联

431 部分用同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了解一下,分立元件的离散性在MOS管上主要体现的是栅电压的不同,数据表上给的是个范围比如3~5V。
简单 ...

共用调节电位器,还是连431部分也共用,我现在用的共用431部分的方案,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没注意LM431的偏置电流有点大,可以在电位器后面加一路跟随器。

我不会啊,邓大师直接给个原理图给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啊,邓大师直接给个原理图给我吧

上楼补上图片了。
TL431的偏置电阻减小一点。
运放你可以减少一路恒流驱动用来做这个跟随器,也可以另加个单运放或双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楼补上图片了。
TL431的偏置电阻减小一点。
运放你可以减少一路恒流驱动用来做这个跟随器,也可以另加 ...

然后跟随器和431的部分共用,剩下的部分并联就可以了?
能不能做成和普通324负载一样,然后只共用可调电阻?

网友B:
跟随器和431的部分共用,剩下的部分并联就可以了。
如果不改原电路,那么就要把LM324换成别的高阻抗输入的单电源运放。具体到型号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随器和431的部分共用,剩下的部分并联就可以了。
如果不改原电路,那么就要把LM324换成别的高阻抗输入的 ...

好的,我画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画个原理图看看

我也画个原理图看看

另外,运放换AD824应该不用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个原理图看看

另外,运放换AD824应该不用跟随器

824太贵了,我找到最便宜的都要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个原理图看看

另外,运放换AD824应该不用跟随器

这样子对吗?技术不好,线比较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对吗?技术不好,线比较乱

有个小错误,测试端口的2脚要接地,并且LM358的3脚加个0.1uF的电容到地吧,可以去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小错误,测试端口的2脚要接地,并且LM358的3脚加个0.1uF的电容到地吧,可以去干扰。 ...

测试端口的地不是浮地吗?我看很多帖子说不能接到系统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端口的地不是浮地吗?我看很多帖子说不能接到系统地

没听说不能接到系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