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淘的古币,乾隆通宝

楼主(2019-10-21):
(图片)

网友:
赝品——鉴定完毕

网友A:
就算真的也不值钱  年代太近了呢   我家这些都有  还有个咸丰重宝

网友:
小时候家里见过,外径真不是那么规则的圆,而且两面都很粗糙,不是那么平的,是人工铸造的。这个一看那么规则就是机器制造的。

网友:
这个两面应该是被磨过了,手里有几枚五铢和唐明清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3961

网友:
这种不算古,10块钱1枚?

网友:
这个小钱币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以前家里,门口挂的一个帘子是竹子制成的,能够卷成一统,把帘子卷到上面的时候,在这个小钱里面,系上一根绳子,定在门门上,然后用这个小钱往莲子的缝隙中一插,莲子就不会落下了,

网友(2020-11-15):
引用 网友A:
就算真的也不值钱  年代太近了呢   我家这些都有  还有个咸丰重宝

古钱币值钱与否,与年代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看稀少程度,比如宋代古钱存世量就很大,而且经常都是成吨的出土,所以大多数都不值钱,一般在1元~5元/1枚。

楼主这个属于乾隆大样,如果是真的,能值几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