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FID门控

楼主(2019-10-21):
就是这个

背面

这玩意怎么玩呢?不需要接电脑吧

里面的一些器件

4060

393

358

揭开外皮,都是按键

网友:
接电试试看

楼主:
怎么试试看呢

网友A:
表面跟我家的一样,里面的不一样啊,我那个是一个微型的单片鸡,知道密码就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跟我家的一样,里面的不一样啊,我那个是一个微型的单片鸡,知道密码就能玩了 ...

这个也是单片机啊,关键是我不知道密码?

网友:
单机的不需要电脑,基本都是大同小异,先通电复位,清除数据。再重新设置密码和加卡就能配合其他设备使用。具体可以去淘宝看看同类产品的说明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单片机啊,关键是我不知道密码?

网上查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我这有一个说明书要不要,不一定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个说明书要不要,不一定适合你

哈哈,管它呢,发个图看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管它呢,发个图看看,多谢!

马上去,等我啊!

网友A:
感应卡密码门禁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卡密码门禁说明书

哈哈,外观一样啊,感谢,不过今天没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外观一样啊,感谢,不过今天没分了,

外观一样,软件不一样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一样,软件不一样也不行啊!

哈哈,成不成都没事,反正也没多大用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成不成都没事,反正也没多大用处

不行的话免费包邮送我,我写一套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免费包邮送我,我写一套程序试试

哈哈,你还会写程序啊,失敬了,我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还会写程序啊,失敬了,我先试试

我没说清楚,我学习一下,写一套程序试试呗!

网友:
把芯片放在土豪金编程器可以读出密码

网友:
这东西简单,去TB上找相同型号的,有说明书,可以直接拿到默认密码,一般每人改

网友:
扔过好几个 换高级的吧 高友k25m可以刷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