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刀,换木片,摩它

楼主(2019-10-21):
磨木头的时候做了个台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03
掉下来的木料做了个挖耳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39&page=1&extra=#pid2095441

买了个刀,做工一般,木头部分不规整。换个
买来是这样的

先磨了个镜面,磨的不细致,近看还是有小坑

要了块木头

破之

修整

粗测差不多了

拆刀,

粗切割,然后,把需要打磨的串起来 打磨,就这一步的时候做了个台磨,另发了帖子

侧边抛光

待组装零件

装起来

楼主:
打磨盘们,工具不多

网友:
真羡慕那么好的一个工作间,。那么大一台木工锯床。

网友A:
换的应该是紫光檀吧,但打磨的不够细,没有出现紫光檀的花纹

楼主(2020-01-18):
引用 网友A:
换的应该是紫光檀吧,但打磨的不够细,没有出现紫光檀的花纹

没有买砂纸,简单磨了磨,

网友:
黑色还挺好看的,多盘盘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