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铅酸电瓶加水孔的盖子怎么能尽量无损打开?加好水后怎么密封?

楼主(2019-10-21):
看网上很多拆的好像盖子都拆碎了,怎么拆比较好?这个是用什么固定住的?用电吹风吹热再拆会不会好点?另外说加完水以后怎么再密封盖子?用什么胶水好?

网友:
买个免维护的吧,途虎最近搞活动,55A的返现大概才165一个

网友A:
貌似没办法无损拆解,超声波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办法无损拆解,超声波焊接的

那拆完以后用什么封上去呢?502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拆完以后用什么封上去呢?502吗?

感觉502不是很好用,我也没找到特别合适的胶,704试过,干得太慢了

网友B:
有的好拆有的不好拆,我的都拆过,最后这次的就拆碎了,之前的都特别完整,感觉厂家是故意的,然后用胶粘回去就是了,704就可以,慢不要紧,又不影响用.我用的就是7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好拆有的不好拆,我的都拆过,最后这次的就拆碎了,之前的都特别完整,感觉厂家是故意的,然后用胶粘回去就 ...

好的,但愿我的这个好拆点,第一次拆

网友:
你说的是那个软的橡胶盖子吗? 那东西在稀硫酸的轻微腐蚀下会变脆,拿下来就碎了,那盖子不可以盖的很紧,电池反应有轻微的气体排出。没想出来有什么替代的

网友(2019-11-23):
盖子是厂家点胶固定。螺丝刀伸到缝里撬就是了。
我加水后都是用透明胶带去粘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