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1s手机处于9006模式如何刷机

楼主(2019-10-21):
手上这个红米note1s双卡手机接入电脑显示为高通9006模式电脑找到很多未格式化的驱动盘,实质就是手机的EMMC的存储器来的。哪位大师可以指导一下刷机吗
看刷机包的文件这个手机使用的是高通8916的cpu
8916_msimage.mbn MPRG8916.mbn  prog_emmc_firehose_8916.mbn rawprogram0 等文件刷机包里面都有实在不行我再拆开短接PIN看可以进去9008模式不。

网友A:
我有个酷派的手机也是被我刷死了  一直扔着吃灰,也是能进9006模式  就是不会搞

网友:
高通QPST套件刷机就用的9006模式

网友:
应该要自己改装一个工程线吧。然后电脑就能实别模式,用刷机工具直接刷就OK了。

网友:
没记错的话在开机FPC座边上有两个TP可以短接进9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酷派的手机也是被我刷死了  一直扔着吃灰,也是能进9006模式  就是不会搞 ...

按照我一直得到的信息是高通芯片的工厂模式就是9008之后刷入底层EMMC就有各种分区被电脑识别为9006之后可以写入分区内容之后重启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一直得到的信息是高通芯片的工厂模式就是9008之后刷入底层EMMC就有各种分区被电脑识别为9006之后可 ...

9008写入的是基础引导信息,写入完成后会自动重启,然后进类似9006模式写入全盘数据。
你的手机直接在9006模式,但不保证是可以刷机的状态。先用米家的miflash试一下,如果不行就用QPST里的刷机工具,有个支持firehorse协议的。
特别提醒一下,QPST是非常底层的操作,万一失误就彻底黑砖了

网友B:
9006可以用DG或winhex查看磁盘,你需要9006转9008然后线刷……具体咋操作百度一下吧,没法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6可以用DG或winhex查看磁盘,你需要9006转9008然后线刷……具体咋操作百度一下吧,没法细说 ...

对啊 。就是可以查看到磁盘了,现在只需要把ROM包里面的信息恢复到对应的分区就可以开机了。就算不进手机操作界面也可以见到RE恢复系统的

网友C:
老机子用9008线,不行就换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机子用9008线,不行就换emmc。

哈哈。换EMMC还需要

楼主(2020-02-12):
引用 楼主:
哈哈。换EMMC还需要

https://www.lefu.men/wp/?/temp/Huawei_C8816_M101018_BoardDump_QPST.zip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www.lefu.men/wp/?/temp/Huawei_C8816_M101018_BoardDump_QPST.zip

https://www.lefu.men/wp/?/temp/Huawei_C8816_281532_V100R001C92B182_4.3_XFT.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