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公交卡改装失败了,接下来怎么弄呢?

楼主(2019-10-21):
我的是武汉通公交卡,最近看到论坛里好多改装公交卡的,我把自己的公交卡改了,手机NFC可以读出来,但是公交车上刷不了。
  公交卡原线圈参数:79mm  x 47mm 绕5圈
  我改装的公交卡:17mm  x 15.5mm 绕10.5圈
线圈宽度 2.5mm

网友A:
去买一个地铁单程票拆线圈

网友B:
手机都有NFC了还折腾啥线圈,手机NFC公交卡不好吗

网友:
我感觉是线圈绕得不对,但是我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哈哈,帮顶.
可以参考这篇:DIY公交手环,为手环增加公交卡功能,SO EASY!!|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6711

网友:
显然,再去买一张公交卡

网友C:
感觉你自己做的那个 线圈好小。这个线圈既是接收器,又是发射器。线圈小了,接收的电量就不够,发射就更别提了。

网友D:
建议去卖个异形的武汉通拆开研究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磁通量应该有要求,应该是参数不对,另外小米手环4都确定能开通武汉通(但是可能是有源主动的,所以线圈小没事),所以你自绕的线圈哪里出了问题,可能还是太小了

网友:
感觉是线圈的问题,拆开公交卡里面线圈圈数比你绕的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都有NFC了还折腾啥线圈,手机NFC公交卡不好吗

这个公交卡是别人给我的   没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一个地铁单程票拆线圈

我有  在家里   拆开换上芯片就可以吗?

网友:
线圈挺小的,适当放大线圈,再增加绕线量试试,线圈参数的问题

网友:
你这磁通量完全不一样啊,你这个线圈起码再多绕一倍,绕不下就换细点的漆包线

网友D:
应该是线圈参数不对,按你前面提供的数据,原线圈总长(79+47)*2*5=1260mm,而你现在自己绕的线圈(17+15.5)*2*10.5=682.5mm,长度为原线圈的一半,弄根1.1米到1.2米长的线再绕一个试试

网友:
把原卡线圈拆下 重新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自己做的那个 线圈好小。这个线圈既是接收器,又是发射器。线圈小了,接收的电量就不够,发射就更别 ...

这位兄弟做的也不是很大,他的就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去卖个异形的武汉通拆开研究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芯片没坏   只是线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线圈参数不对,按你前面提供的数据,原线圈总长(79+47)*2*5=1260mm,而你现在自己绕的线圈(17+15. ...

是需要把线圈绕一个更大点的圆圈吗?增加感应面积。

网友:
地铁买个那种塑料的币,然后拆开去除原本的芯片,把公交的芯片接上去,保证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
真精致. 感觉还是线圈太少,功率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