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桥式电路应该不受电源波动影响吧?

楼主(2019-10-21):
这样的电桥+比较器电路,后面驱动一个大电流的负载,负载会对电源造成一定的电压波动,
电源电压也同时给比较器和电桥供电,这个波动我感觉不会对电压比较造成影响,大家说呢?

网友A:
别靠感觉呀,用实验证实一下!

网友B:
感觉影响不大,仿真一下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靠感觉呀,用实验证实一下!

哈哈,关键试验条件有限,很多场景没法做出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影响不大,仿真一下看看呗

哈哈,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这两点电压差,与电源电压无关,只与这四只电阻阻值有关。。。。。。

网友:
我们期待你的波形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