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帮忙讨论威克士wu130和大有5268(5262)如何选择

楼主(2019-10-21):
大家帮忙讨论威克士wu130和大有5268(5262)如何选择?

某东现在活动   5262  两电一充     379
                      5268   两电一充    399   据说5268是升级型号,个人偏向于5268

昨天咸鱼咨询深圳某狐    wu130  两电一充   375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欢迎大家出主意。哈哈哈。特别是每种都用过的,给点感受。非常感谢。

通过大家的回复,暂时总结一下:
大有可选5262     优点是品牌应该比威克士稍好些,口碑也不错,缺点是电池1.5安时的   开关不太顺滑。
威克士  wu130    优点是2.0安时的电池,无刷电机 ,缺点是有可能不太同心,开关前1/3行程也不太好用。

还有说威克士 有新旧版本区别  新版改进了,不知道真假,有了解的说一下。见下图:

网友A:
还是30的海鲜香点

网友B:
毫不犹豫选择威克士!!!!!!!!

从使用体验上来看,两者一样的。

但从后期电池、维修上来比较,威克十电池芯可以自己换,机器内部零件替换件多。反之,大有就不好玩了。

网友:
才从咸鱼入手WU130,368两电一充,送了3个垃圾钻头,同心度还不错,选130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30的海鲜香点

已入两把海鲜,想玩个稍微心跳一点的。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不犹豫选择威克士!!!!!!!!

从使用体验上来看,两者一样的。

据说大有电池是有协议的。不能随便换。
看坛友说无刷的   在螺丝已经较紧的情况下   轻按开关,想再紧一点,会断电保护。有刷的就不会。

网友:
威克士吧,电池有协议以后换电芯是个麻烦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30的海鲜香点

请问30的海鲜在那里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大有电池是有协议的。不能随便换。
看坛友说无刷的   在螺丝已经较紧的情况下   轻按开关,想再紧一 ...

不是据说,而肯定有,机器与电池之间有通讯协议,不能自己换电池芯;特别现在的新款机器与电池,没有有效“和谐”,甚至配套正品电池都有一定机率出现协议握手失败的情况。

----------你所说的达到扭力设定值后,如想再拧紧一点,就会断电的情况,是由于你操作失误造成的,你可将扭力调节增加1-2档,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30的海鲜在那里买呢

29是海鲜家早期活动,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买过一把一电一充  39的   正在服役。    后来又买了29一电一充的,在家闲置备用。还买了29的角磨,震动比较大  用过两次,基本算已经回本。哈哈哈哈。正在服役的那把,原电已坏。另配了两块电池,花费100左右吧。哈哈哈哈。海鲜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据说,而肯定有,机器与电池之间有通讯协议,不能自己换电池芯;特别现在的新款机器与电池,没有有效 ...

这么看大有挺坑啊。哈哈哈哈。不过质量上还是比较过硬的吧。

网友:
12v有个屁协议  这两款都不错  大有去咸鱼买就好了

网友D:
真逗,大有12V的有什么协议?我都换过多少个了,不要以讹传讹,20V平台才有。5268不建议,还是5262好一些,针对专业用户,5268去掉电路板了,跟博世T系列一样,做到开关里了。威克士有时要看运气,有的夹头同心度差到没朋友,但是有的又好的一批,大多数属于不好不坏,如果不纠结同心度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据说,而肯定有,机器与电池之间有通讯协议,不能自己换电池芯;特别现在的新款机器与电池,没有有效 ...

有这么肯定?你自己拆过吗?WU130就是个家用玩具  我买130试了一下298单电包邮给出了  换了得伟12V对比威克士就是垃圾

网友:
不推荐大有,主要是12v手感不行,锐奇2.0双电30分钟快充,3百多手感好,可以去五金店试试机网上问不出自己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据说,而肯定有,机器与电池之间有通讯协议,不能自己换电池芯;特别现在的新款机器与电池,没有有效 ...

你懂么?你用过么?不懂装懂。就算20v的有协议,也是是电路板有协议,关电芯什么事?随便你怎么换电芯。

网友:
大有12V没有协议,20V才有,不懂的人不要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逗,大有12V的有什么协议?我都换过多少个了,不要以讹传讹,20V平台才有。5268不建议,还是5262好一些, ...

大侠详细说下5262和5268的区别。按理说5268是后出的,应该越来越好呢。哈哈哈

楼主:
看好多人评论说开关不太顺滑   前1/3 不启动   后1/3没变化   中间的1/3不顺滑。而且好像很多人都说是这样的。用过的冒个泡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好多人评论说开关不太顺滑   前1/3 不启动   后1/3没变化   中间的1/3不顺滑。而且好像很多人都说是这样 ...

这次也定了这个130,也想知道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