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p-link如何接收手机热点?

楼主(2019-10-21):
打算让它接收手机热点,然后通过网线连接到电脑,带动电脑上网。
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
开启WISP,或是无线桥接WDS模式。

网友A:
还要路由器干什么,手机数据线连接电脑就能上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路由器干什么,手机数据线连接电脑就能上网了啊。

别人的手机热点共享给我,中间隔了四五米。没有这么长的数据线。

网友:
路由直接桥接好的多,不要热点

网友:
电脑插一个USB无线网卡,简单方便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首先,你的Tp-link无线路由器要有中继功能,现在一般的路由都有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天线,一般有两个以上天线的多数支持中继,具体要看你的页面设置那里,之后手机的热点你要知道名字,和密码。然后进Tp-link路由器的设置页面,把你的手机的热点中继发送,这样的话Tp-link路由器的LAN口也是有上网的能力的了
欢迎评分大力给与M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