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微型功放音响,整机只有口香糖大小

楼主(2019-10-21):
好多台式电脑都是没有音箱的(比如网吧、学校机房等),戴耳机耳朵又难受,耳机也不卫生,所以还需要D一个微型功放,尽可能减小体积,主打便携,还要自带放音功能,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作品。

找一个塑料盒子,光纤接头保护盒,如图所示:

打开看看:

掰去里面碍事的塑料片:

找个手机上拆的小喇叭,接好线:

PS:手机喇叭虽小,声音不小,5米内放音没问题。
micro USB口:

焊好正负极:

喇叭放在壳子里,用胶固定:

固定好耳机接口,焊好线:

音频线要用这种镀银的同轴线才上档次:

剪下一块洞洞板,话说洞洞板用着真方便:

元件导线都焊上去:

板子正面元件:8050、8550、9014三个三极管,2颗1n4148二极管,几个电阻,100U电容,银线磁环电感,后期还加了一颗LED指示灯:

反面元件:贴片电阻、钽电容(输入输出各一颗),用料很奢华了,希望音质满意:

主板装入壳子:

由于这个功放带内部喇叭,同时可以外接音箱,为了互不干扰,设一个小开关控制内部喇叭,为了美观,为了个性,采用磁控开关。
废PCB上剪下一小块,带2个焊点:

焊上导线和镍片:

镍片一边粘上一个小铁片,调整镍片,使开关能在磁铁吸住时联通,移走磁铁时断开,这样磁控开关就做好了:

磁控开关固定在边缘位置,机壳外可以通过磁铁控制内部喇叭开/关(也算是个隐藏功能吧!):

放一块磁铁,开关吸合:

固定好micro USB电源口:

接上接插件,固定好,由于外接喇叭:

用火针大法(烧红的钢针)给上盖喇叭部位打孔:

小刀刮一下:

喇叭部位放塑料档片,构成音腔:

塑料壳的接口对应位置挖槽:

合上上盖,小心用502粘好:

给喇叭口贴上保护网:

制作完成!试了下,外接喇叭音质还是不错的,内置喇叭声音大了有点破音,总体来说还可以,这个DIY是成功的。
以后跑到网吧看新闻,把这货插机箱后面就可以,不用戴耳机了,当然要带一块磁铁哦!

感谢观看!

楼主: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牛人一个。
银线磁环电感差点认为是铁丝铁素体电感了
里面放块1块多钱包邮的数字功放板不香么?

网友B:
耳机座有带分离开关的,插上耳机,不插外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一个。
银线磁环电感差点认为是铁丝铁素体电感了
里面放块1块多钱包邮的数字功放板不香么? ...

用现成的功放板就没有DIY的意义了,而且现成的功放板体积比这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座有带分离开关的,插上耳机,不插外音

分离开关对只输出有用,输入没用。也不能加2个耳机座,要考虑体积

网友:
找个4欧姆的小喇叭,焊接个3.5mm耳机插头,直接插电脑上,然后电脑声音调大点,一样听。
9.9  包邮的USB小音响,只用有功放芯片那个,改锂电,效果好很多。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就几块钱包邮买个USB声卡,一块多买个数字功放板,找根USB线取电,声卡输出接功放板输入,功放板带喇叭,体积一样可以做得很小,而且用着方便,USB线一插就完事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工作时间很自由,可以随心所欲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就几块钱包邮买个USB声卡,一块多买个数字功放板,找根USB线取电,声卡输出接功放板输入,功 ...

学校机房等公用电脑一般都会屏蔽前置USB设备,以前把128MU盘带学校机房没有识别。

网友:
去搞魅族M8的外放喇叭。效果绝对一流。别看老机器,现在大部分的外放和魅族M8的比起来,简直是渣

网友:
看样子不错,再搞一个做立体声

网友:
真是能折腾呀

网友:
支持DIY,自己满足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离开关对只输出有用,输入没用。也不能加2个耳机座,要考虑体积

确定?字数补丁。

网友:
感觉相应的工具给够了,LZ可以造火箭啊。如果有空,可以交流下。本人爱好模型、电路、C51等。

网友:
用音频版的PO S机改一个,直接里面的电池也能用上,音频口也能用上,直接用里面的运放应该就能推动这个小喇叭

网友:
全分立有点牛,其实可以tb买块8403,8002这类的迷你板子,成本比你分立还低,推力也比较大

网友:
分立元件电路牛逼,但没有负反馈这出声全靠理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