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都这样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9-10-21):
全新希捷1TB笔记本7mm硬盘,在做整盘拷贝的时候挂了(估计发热过高,拷贝的数据有将近1T,零碎小文件比较多),文件性质又不能返厂(参考陈冠希事件),自己手残拆开想涂点硅胶,然后就大力出奇迹了(其实没用多大力气,那个接口端子焊盘本来就比较小)。不知道还有没有救。悲剧如下:

网友:
赫拉克勒斯下凡?如只是表面PCB拨坏了还是好修,飞线就好了,里面断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看起来只是最左边的焊盘松了,买个接口找修手机的或者焊工好的朋友拖焊一下,有掉盘的飞线加绿油

网友:
到了楼主表演飞线技艺的时候了

网友:
安慰楼主,慢慢-飞线吧

网友:
死马当作活马医,考手功眼功焊功的时候到了。

楼主:
都是让我飞线,我特么的想死给你们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让我飞线,我特么的想死给你们看。

不想飞线?买个同样型号的主板吧

网友:
涂点硅胶你就涂点硅胶,那个接口端子搞不懂,你是怎么整下来的,没有一定力气还真有难处.............

网友:
这个,难道是硬盘盘内磁头连接线的插座???没事,飞线吧,希望板层没断线,当然如果飞错线有可能致使硬盘报废(这是最低成本的修复,当然风险也可能很大),如果不想飞线资料又特别重要的话,建议去硬盘售后或者去硬盘恢复中心(当然价格可能是这个硬盘的价格或者是几倍价格),如果资料不怎么重要,然后又舍得钱,那就去买块板子换上去。(成本可能可以接受,换主板之后可能需要格式化硬盘重新创建分区表)

网友:
直接按照马云家买板子。回来换掉EEPROM数据应该还能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