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90年代的COMPAQ 2840康柏手提电脑详拆-不是HP

楼主(2019-10-21):
翻出来一台90年代的老笔记本,好奇当年的技术咋样,拆解报废好了。
图片有点多,慢慢来。

因为灰尘很多,所以用湿毛巾擦洗了一下,水迹还没干哈哈

老的COMPAQ标,后来被惠普给收购了。

先看这面,饱经沧桑

翻过来有个滑盖

推出来是各种IO和扩展口,机身是有提手兼支架功能的

右下角是电池,抠出来,貌似机器有漏液。。。。

里面是铜绿,腐蚀了,塑料也老化,支架固定也断裂了一处

打开看看里面,液晶屏好像也漏液了。
惊不惊喜,尺寸跟iPad差不多大吧。

侧面是开机键和指示灯,还有印着的光标符号以及扬声器孔。

提手兼支架可以把屏幕立起来

先拆背面的螺丝,有个扩展槽的盖子

抽出来是这种卡,早就淘汰了吧

旁边还有一个仓门,我觉得是软驱哈哈

拆掉所有螺丝,看到外壳多处老化破裂,漏液

原来键盘和主机连接是通过这个类似鼠标键盘的PS/2接口

这边是键盘的公母座子

漏液的元凶,记忆电池,三洋的,6串7.2V,漏液,开关板和指示灯都被腐蚀了,小喇叭真可怜

屏幕的支架也腐蚀了

拧下来的螺丝和铜螺母柱以及破碎的塑料

拆开高压板,金属外壳加铜箔屏蔽,里面还算完好

拆出来的高压板,没啥新意,单面板

合影,铜箔上也有腐蚀液

拆灯管,冷光灯,当年大概还没有LED照明背光

撕掉胶带漏出灯管,好细

继续撕开

取出来的细灯管,估计老化了吧

翻过来看屏幕背面,有两根大排线,我猜是银色显示和黄色触摸

撕下来才发现好像猜错了,反了,银色才是触摸,而且是后置的触摸。

撕开液晶的背光匀光部分,很厚实

一层一层

反光纸什么的,都拆开,看到漏液的液晶玻璃

漏得很彻底,旁边都是IC,处理行列信号的

还有电解电容

很老的工艺了

撕开排线,把玻璃扔掉

剩下金属框和保护膜

下面看看触摸部分

撕开是密密麻麻的排线,电阻感应式的吧,那个年代电容屏大概不多,请指正。

拆完屏幕看主板,集成度不高啊,哈哈,老硬盘,老软驱,还有电源板和处理器板

这就是之前拆的扩展槽,镀金的

软驱,小号的

电源板是独立小板

硬盘和电池触点

这就是腐蚀最严重的地方

记忆电池已经漏完了

显示屏排线有磁环

键盘和扩展槽

拆掉软驱

取下电源板

拆掉IO口金属罩子

取下硬盘

好厚的硬盘啊,两倍至少

抠下来开机排线和扬声器

这就是完整的主板了,英特尔处理器

金属屏蔽板

铜箔屏蔽

键盘有个收纳槽,原来线可以扯出来

撕掉贴纸,露出螺丝

好大的芯片,处理键盘信号,还有个类似耳机输出孔?

特写

类似耳机孔

这就是折叠的线

键盘取下来

拆键

做工其实还不错

跟现代的薄膜键盘工艺差不多嘛

三层结构

还好没有腐蚀

这些都扔垃圾桶吧

留下主板和电池

电池拆开看看,暴力撕开,10粒镍氢电池,三洋的,个头类似18650

看到是串联,有漏液

保护板

有个芯片,但是没有通过mos控制通断

多处锈蚀

看到三洋的标,有两个温度保险

有个保险丝,方形的,很少见

这颗温度保险的焊锡已经被腐蚀断路

这颗温度保险开关也腐蚀断路

拆散,只有两三粒电池没有漏液腐蚀

电池的封装是三洋FDK HR- 4/3FA 2200mah 1.2V 17670 原装进口电池 镍氢电池

看看说明书,可以分体的,主机和键盘哈哈

确实很老的,可以丢垃圾桶了

end

网友A:
compaq很好用,我曾经有一台M300金属外壳,发热但不死机,屏怎么扣都不会坏,很薄。

网友B:
先评论再慢慢看,火钳刘明。

网友C:
早期康柏电脑的BIOS设置很先进,支持鼠标操作,那时的芯片存储有限,只能在硬盘上划出一个特殊分区供BIOS使用。康柏的工艺一直比较扎实,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扎实把康柏玩儿死了。

网友D:
当年的镍氢镍镉电池可是导致很多老便携电脑报废的元凶。尤其是美系机子。一些同年代的日系机用了锂电,逃过一劫。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aq很好用,我曾经有一台M300金属外壳,发热但不死机,屏怎么扣都不会坏,很薄。 ...

记得十年前有台HP的康柏电脑,硬盘位发热太厉害,上面贴着厂家标签“防烫伤”,电池一年多也挂了。看来被HP收购之后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评论再慢慢看,火钳刘明。

谢谢捧场,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康柏电脑的BIOS设置很先进,支持鼠标操作,那时的芯片存储有限,只能在硬盘上划出一个特殊分区供BIOS使 ...

谢谢分享,竟然还有这么骚气的操作,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镍氢镍镉电池可是导致很多老便携电脑报废的元凶。尤其是美系机子。一些同年代的日系机用了锂电,逃过 ...

哈哈,锂电池是王道,
这台电脑丢在仓库里好久了,清理辣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锂电池是王道,
这台电脑丢在仓库里好久了,清理辣鸡

看着配件还挺齐全。好好一台机子被不良保存毁了。有点可惜。不过到也不是啥高端机子。显示屏应该是单色stn屏吧,486sl性能也不行。也没看见声卡。这东西应该是电磁触摸,有配套的笔。

网友E:
Compaq Concerto 2840

(必应翻译)
康柏协奏曲是康柏公司于1993年推出的笔记本电脑。协奏曲是康柏公司生产的第一台大规模平板电脑。

有三个协奏曲型号,硬盘容量和处理器速度各不相同。所有主板都焊接了 4 MB 的 RAM,主板可使用专有内存模块扩展到 20 MB。

有两种处理器选项:英特尔 486SL 25 MHz 或 33 MHz。25 MHz 型号提供 120 MB 或 240 MB 的 IDE 硬盘,33 MHz 型号具有 240 MB 的 IDE 硬盘。两种型号都内置了 3.5 英寸 1.44MB 软盘驱动器。

所有型号均随附 MS-DOS 6.2,配备 Compaqs 独特的 DOS 扩展集,用于电源管理、配置和型号特定帮助。PEN 计算版本 1 的 Windows 是 Windows 3.1,具有用于笔操作的必要加载项(包括手写识别),也预先安装了该版本。

调制解调器:内部调制解调器作为附加组件提供

PCMCIA:两个二型PCMCIA插槽,也可用作单个III型PCMCIA插槽

坞站:提供协奏曲专用坞站

Concerto 不是一款非常成功的笔记本电脑,但它确实有一些特殊功能:可拆卸键盘和笔触屏(触摸屏仅与特殊笔配合使用)。它可以被认为是超前的。

其屏幕具有 Wacom 功能,赋予其一些仍然(2012 年)唯一的指向属性:

笔有一个按钮,可以指示双击或右键单击。(触摸屏幕只需点击一下。

可以检测到笔的位置,并且可以显示正确放置的指针,即使笔距离屏幕达 1 厘米。例如,在较新的操作系统中,可能会显示触发器工具提示文本。

Concerto 是一个独特的设计,在它一样是"倒置" - 主体包括主板,硬盘驱动器,软盘驱动器,和扩展插槽在屏幕后面。可拆卸键盘被用作盖子,但可以完全删除,此时协奏曲成为今天(2012年)被称为石板PC。笔通过 RF 链路连接到协奏曲,并且协奏曲中有一个用于笔的隔间。

适用于 PEN 计算 1.0 的操作系统 MS-DOS 5.0 / 窗口
CPU 英特尔英特尔 80486、25 或 33 Mhz
存储容量 100Mb 硬盘;内部 3,5" 软盘驱动器,1,44Mb
内存 1 Mb
显示 VGA: 640×480 灰度
触摸板 83 键,QWERTY
重量 2 公斤

从主演计算机:机器被用于电影死硬:复仇(1995)

炸弹手西蒙·格鲁伯使用协奏曲来建造他的炸弹。

系统内存 4 MB
硬盘(S) 120 MB(总计)
1992 年发布
触摸屏电阻式手写笔
屏幕表面遮光/防眩光
CPU 型号486SL
处理器速度25 MHz

我们的康柏协奏曲是一款 2840A 系列机器,配有软携带箱、手册和软体。这是格兰特·麦肯齐捐赠的

制造商: 康柏
日期: 1992

http://www.computinghistory.org. ... paq-Concerto-2840A/
The Compaq Concerto was a laptop computer made by Compaq, introduced in 1993. Concerto was the first tablet computer manufactured by Compaq on a large scale.

There were three Concerto models, varying in hard disk capacity, and processor speed. All had 4 MB of RAM soldered to the motherboard, which was expandable to 20 MB using proprietary memory modules.

There were two processor options: Intel 486SL @ 25 MHz or 33 MHz. The 25-MHz model was available with either a 120-MB or 240-MB IDE hard disk drive, and the 33-MHz model had a 240-MB IDE hard disk drive. Both models had a built in 3.5" 1.44-MB floppy disk drive.

All models shipped with MS-DOS 6.2, with Compaq's unique set of DOS extensions for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and model specific help. Windows for PEN Computing Version 1, which was Windows 3.1 with necessary add-ons for pen operation — including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 was also pre-installed.

Modem: Internal modem was available as add-on

PCMCIA: two Type II PCMCIA slots, could also be used as a single Type III PCMCIA slot

Docking Station: a Concerto specific docking station was available

The Concerto was not a very successful laptop, but it did have some special features: a detachable keyboard, and a pen & touch screen (the touch screen only worked with the special pen). It c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ahead of its time.

Its screen had Wacom functionality, giving it some pointing properties which are still (in 2012) unique:

The pen had a button which could indicate double-click or right-click. (Touching the screen gave a single-click.)

The position of the pen could be detected, and the correctly placed pointer could be displayed, even when the pen was up to 1 cm away from the screen. This could e.g. trigger tooltip text display in newer operating systems.

The Concerto was a unique design, in as much as it was "upside-down" - the main body including the motherboard, hard disk drive, floppy disk drive, and expansion slots were behind the screen. The detachable keyboard was used as the lid but could be completely removed, at which point the Concerto became what is known today (2012) as a slate PC. The pen was connected to the Concerto through an RF link, and there was a compartment in the Concerto for the pen.

Operating system MS-DOS 5.0 / Windows for PEN Computing 1.0
CPU Intel Intel 80486, 25 or 33 Mhz
Storage capacity 100Mb harddrive; internal 3,5" floppy drive, 1,44Mb
Memory 1 Mb
Display VGA: 640×480 grayscale
Touchpad 83 keys, QWERTY
Weight 2kg

From Starring The Computer: the machine was used in the film Die Hard: With a Vengeance (1995)

The bomber Simon Gruber uses Concerto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bombs.

SYSTEM RAM 4 MB
HARD DRIVE(S) 120 MB (total)
RELEASED 1992
TouchscreenResistive [stylus]
Screen surfaceMatte / anti-glare
CPU model486SL
Processor speed25 MHz

Our Compaq Concerto is a Series 2840A machine and ios complete with a soft carry case, manuals and softwsrte. It was kindly donated by Grant Mackenzie

Manufacturer: Compaq
Date: 199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应翻译)
康柏协奏曲是康柏公司于1993年推出的笔记本电脑。协奏曲是康柏公司生产的第一台大规模平板电 ...

我的天呐,还有这么多故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康柏电脑的BIOS设置很先进,支持鼠标操作,那时的芯片存储有限,只能在硬盘上划出一个特殊分区供BIOS使 ...

1999年的时候也用过带图形界面的BIOS,可以用鼠标操作的,觉得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镍氢镍镉电池可是导致很多老便携电脑报废的元凶。尤其是美系机子。一些同年代的日系机用了锂电,逃过 ...

所以日本人的锂电池拿到了诺贝尔奖!

网友F:
怎么像是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像是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灰太重,用湿抹布擦擦,不然没法看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配件还挺齐全。好好一台机子被不良保存毁了。有点可惜。不过到也不是啥高端机子。显示屏应该是单色st ...

确实应该有根笔,现在想想可能在屏幕上方的暗格里,当时没在意,应该抠开看看的。

网友G:
这个岁数可不小了~

网友:
康柏的品牌被惠普做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岁数可不小了~

电脑中的老伯伯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