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畅谈,超5类是否可以支持千兆网络?

楼主(2019-10-21):
500M光纤,千兆交换机 ,千兆路由器 , 超5类网线  60个终端,100平米的办公室 需要放置 60个终端,超5类可以千兆网络吗  (无氧铜类型的)有没有布线大神,6类线真的好贵  ,6类线的价格 感觉可以投资在终端了
还有  市面上有一种铜包银的6类线 号称可以试用4年 在不见光的地方可以10年(铝阳光下会质变 ) 靠谱不

准求物尽其用就好 ,
感谢大神们

网友:
超五类可以千兆网速,只是达不到峰值罢了,超五类无氧铜比六类铝的好多了

网友:
铜包银的6类线,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实测5类网线都可以协商千兆,但是速度跑不满。正常办公室布线汇聚超五类足够了。

网友:
现在绝大部分超5类线都不合格的,所以基本上跑不满。还是建议上6类线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s://www.acwifi.net/6190.html

不过你这,100平米60个终端,
办公用的话,太挤巴了吧,
去了过道,每个工位1平米?!!!

网友:
我也想这么说的,被你抢答了那些说超五类跑不满千兆的,肯定没用过好网线或交换机等,这些都很关键。

网友:
像这种密集的使用环境,更应该考虑的是网线抗干扰屏蔽,五类和六类都可以,要带屏蔽层五类网线,然后接地。不然你可能会遇到中午公司小妹一开微波炉,网速就下降的问题

网友:
标准超5类线没问题,前提是一定要标准超5类线。

网友:
市面上的超5类线基体都不达标,有很多滥竽充数的,所以给人的错觉是达不到要求 必须上6类。

实际上合格的标准超5类线支持千兆是完全没问题的,国际规范都是如此。

网友A:
江苏亨通,永鼎,通鼎,南海讯联等等,都是很好的网线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苏亨通,永鼎,通鼎,南海讯联等等,都是很好的网线厂家

谢谢 我去百度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苏亨通,永鼎,通鼎,南海讯联等等,都是很好的网线厂家

亨通网线,买0.5规格以上的,那种是标准规格,电信基本上都是采购这种。

网友:
才100平方,走一圈才40米,随便买350元/箱左右非屏蔽无氧铜的就行。。

网友:
连超五都没用上,我现在用着20米五类的,注意是5类的,千兆网卡千兆路由器,实际传输文件稳定在107MB或108MB,
五类的,只是标准五类线。

网友(2020-01-07):
这个一方面看线,一方面看距离,近距离1000M稳稳的,10米以内问题不大

网友:
真正部署过局域网的人都知道国标Cat5E到底是否能跑千兆了……   前提:国标、Cat5E

网友:
楼主还是看acwifi的测评就行。55m内超5万兆都能上。90m内超5跑千兆完全无压力。
6类相比超5实际上就是多了十字骨隔离,加粗了线芯。
楼主如果确定是8芯无氧铜网线,那就不用担心线了。
另外楼主务必注意下水晶头。买好点的头子(镀金),找个靠谱的工具/人。
被头子问题坑过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