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爱玛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10-21):
路过电动车修理部,捡一个电动车控制器,拆开看看。
电动车控制器。

这是里面,原来有1厘米厚的淡黄色透明状的软胶,这是清理完的(还比较好清理)。

换个角度。

还有。

商标参数。

清理完胶,发现一只固定螺丝,拧下,慢慢撬电路板,分离,场效应管下部还有点残胶。

背面也有残胶。

剩个铝壳子,螺丝的绝缘垫不错。

继续清理。

背面。

一排场效应管。别的电动车控制器的场效应管好像比这个多不少。

型号HY1707:华羿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后羿牌场效应管。70V80A,内阻6mΩ。

单片机?

贴片达林顿晶体管MJD112,100V,2A。NPN管。

看情况应该是小电动车的控制器,电流也不大,管子也只有6只,有时间拆了它,留管子备用。
谢谢围观!

网友:
爱玛的管好像都比别的少,,所以也比较热

网友:
谢谢分享,艾玛的电机功率不大,车速也慢。等牙膏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才6个管,挨骂的东西不行

网友A:
好像是新国标标配的控制器,只是外壳非公版造型。电动三轮车控制器一般大点,里面管子多些,限流设置得比较保守等。

网友:
铸铝壳子的倒是少见,一般都是铝型材的
等牙膏ing

网友:
找个充电器lm324做个电子负载

网友:
这种半透的胶好像是聚氨酯

网友:
这铝壳子比一般的那种厚一点?

网友:
就是意法半导体的单片机

网友B:
六管的,只有35W ,铸铝的壳比较少见。

网友(2020-04-09):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新国标标配的控制器,只是外壳非公版造型。电动三轮车控制器一般大点,里面管子多些,限流设置得比较 ...

这个是老古董了 8位单片机 方波的

网友:
那个胶水你咋去除的啊,我咋弄不掉啊

网友(2020-06-10):
爱玛才6个管子,真是节俭。

网友:
早期的铸铝外壳,后来的都是形材壳。

网友(2020-09-16):
看上去管子耐压不是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管的,只有35W ,铸铝的壳比较少见。

为啥要少打个0

网友:
看到过一种控制器里面有油散热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