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科沃斯扫地机器人DE55(LDS激光扫描组件异常)成功修复

楼主(2019-10-21):
家里打扫卫生一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所以就在去年买了一款扫地机器人,每天都会自动清扫,用到今年突然发现有阵子地上开始积灰了,才反应到机器人好多天没有自动清扫了,打开APP看了一下,发现提示LDS激光扫描组件故障,不能启动了,于是开始联系卖家,准备送售后修复一下。
联系售后了解到,因为过保了,所以需要自己承担运费和维修费,觉得又贵又麻烦,于是决定自己修复一下。

到这本次的维修就结束了,打开APP,机器人故障提示消除,又开始清扫了!

网友:
恭喜修复,好宽敞的房子哈哈哈哈

网友A:
不错,问题不大,不用花钱就修好了

网友B:
牛X,绳子都能修复

网友C:
这个。。。。太。。。。。
淘宝上没有皮带买吗? 估计是为了节省时间,不能拆开老堆放在某处。
可以考虑用计划生育用品的某部分代替。

网友D:
LDS通病吧,皮带和电枢都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问题不大,不用花钱就修好了

是啊,只是小问题,要真是模组坏了就不会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X,绳子都能修复

要是能找到橡皮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
淘宝上没有皮带买吗? 估计是为了节省时间,不能拆开老堆放在某处。
可以考虑用 ...

就是一个皮筋,不过要大点,计划生育那个小了点,上去绷太紧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S通病吧,皮带和电枢都容易坏

我才知道,也是第一次用这类产品

网友:
问题不大,不用花钱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这是豪宅啊

网友E:
我手里有3个都是一个毛病,原地转圈, 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皮带在淘宝上有的买,我买过,假货宝搜“金色传说”。他家好多奇怪的零件。比你用线要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有3个都是一个毛病,原地转圈, 是个什么问题

可能是驱动电机坏了一个

网友:
恭喜朋友修复!

网友(2019-11-21):
请问LDS组件上方的小圆盖如何拆除吖?

网友(2019-12-26):
这个,充满,关电源,一小时,电量低,开电源接充电二十分钟又,充满了,怎么回事,电池要换吗

网友:
谢谢楼主!已解决问题!(第4步,先开卡扣!)

网友(2020-01-27):
我也有出现这个问题, 换了一个像皮圈, 但之后建地图都是锯齿,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