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信号感觉一般啊,要刷版本么?

楼主(2019-10-21):
金色B1版,看了看,选择比较少,貌似只有华硕和官改能用

网友:
改成20MHZ试试(20/40/80MHZ)那一项。

网友:
应该用5G的频率,什么都不是问题

网友:
2.4G穿墙好点但是速度一般,5G的话可能干扰少但是穿墙就没戏了

网友A:
高恪,了解一下。

网友:
A2,用的官改,2.4g 信号觉得不错

网友:
怎么不好了,我家里3房建筑面积100平,客厅电视边放路由器,5G完美全覆盖,而且墙体是红砖客厅墙面也是瓷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恪,了解一下。

他是bcm,刷不了。

网友:
20Mhz好一点

网友:
我是A2的还没刷固件,信号确实一般。

网友:
 就算有100Mpbs,你手机能跑满?

网友:
金色的就是固件少啊,那个银色的很多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