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里拆到好玩的东西

楼主(2019-10-21):
上午去废品站,看到一个控制柜,里面是三相高压电源,就拆了点东西,不多说上图

大红袍电阻

高压瓷片电容

高压电阻1M

大功率线绕电阻

网友:
都是好东西。楼主赚大了。

网友A:
13K阻值有点大,电容可以做啪啪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K阻值有点大,电容可以做啪啪啪玩

倍压是三相的,怎么改两厢的玩

网友:
确实是古老的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倍压是三相的,怎么改两厢的玩

电容下面是二极管吗?单相倍压电路参考电蚊拍的电路

网友:
三相桥式整流器。红色的是均压电阻。

网友:
小圆盘是二极管大功率的

网友:
80年代的东西,都是类似这种电阻,电容。还有当时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这些可以拿来做放电的电阻吗

网友:
不错,都是好东西,大红袍是270K的用处少了点。

网友:
绿色的不是电容,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