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父亲留下的卡西欧计算器,CASIO fx-82C

楼主(2019-10-21):
整理箱子时发现了这个,父亲早年用的计算器,试了试,无法开机了,拆开看看

南孚,看来是换过电池的,漏夜了,原装应该是松下电池

只要这一个芯片,做工相当精致,都拆下来看看

一擦就干净了,不知道用的什么材料,一点都没有被腐蚀

换了电池装回去,还是无法开机

但是这不重要了,父亲去世多年了,拿它当个念想吧……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是铜,镀了一层耐腐蚀材料,所以没有被碱液腐蚀。
可能是接触不好所以没开机,量一下电池到主板连接处

网友:
一个分立元件没有,一个集成电路全部搞定

网友:
那个芯片真漂亮

网友A:
三个一堆的小点点是过孔,这种塑料薄膜电路板还这种过孔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个 应该是80年代初的风格

网友B:
当年这个东西两个月的工资不一定能买到。三十年前我上学学统计时就用的这,学校发的。记得当时学校的一台苹果台式电脑那是让学生只看不准用的。

网友:
如果漏液没流到线路板上,可以看看电池触片到薄膜电路板的压接是否良好,然后再看看开机键的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这个东西两个月的工资不一定能买到。三十年前我上学学统计时就用的这,学校发的。记得当时学校的一台苹 ...

很不错啊,学校竟然发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一堆的小点点是过孔,这种塑料薄膜电路板还这种过孔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

应该是用特殊的设备或者是激光

网友C:
卡西欧出了APP,免费的,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西欧出了APP,免费的,功能非常强大

哪能下到?官网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哪能下到?官网吗?

百度搜下就有了。52破解那里

网友:
有情人,弄好它,给孙用

网友F:
都开出来雪花了,耐腐蚀能力不错,留做纪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能下到?官网吗?

搜卡西欧计算器APP,就有,官方正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能下到?官网吗?

就这个,非常好用,和实体计算器一样,附加功能更强大,很多函数和换算。或者留下信箱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度搜下就有了。52破解那里

官方正版,不需要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开出来雪花了,耐腐蚀能力不错,留做纪念。。。

日本的工艺和技术确实不错,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