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着无聊,拆个thinkpad鼠标

楼主(2019-10-21):
便宜鼠标,不废话,上图。
没拆之前的样子

掀开盖子

再掀一层盖子

控制板

控制芯片特写

编码器,手感相当好

全部零件合照

拆解完毕,欢迎参观。

网友:
谢谢分享,竟然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正品  联想虽然吧THINKPAD搞砸了但不至于堕落到这种程度吧

网友:
楼主拆的这个是正品的,是我这个W-KMB-52D的缩水简化版。
外观差别有点大,标志性的电池仓弹盖没了,换成这种卡扣一体的,
传感器换成普通红光的那种,不是激光的。其他的电路布局什么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正品  联想虽然吧THINKPAD搞砸了但不至于堕落到这种程度吧

是正品,这个做工说实话还不错

网友:
好像是支持横向滚动条的进化滚轮技术,可以左右按动横向滚动。

网友:
这个鼠标  巨费电  两节5号  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正品,这个做工说实话还不错

这做工还算不错的话真的没什么要求了。。。

网友:
这款除了费电池外,其它还行。